传输问题 如图

楼主(2014-06-28):
看大家都用这款图传  本人以前用原装天线50米左右屏幕就有雪花   现在换成平板和蘑菇怎么不到一百米就信号不稳定了  看大家都好几百米  望大神解答下  谢谢喽

如图

如图

网友A:
你这发射是多少功率的?

网友:
我有一个也这样,后来不用了,单独电池也不行。。我的是6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发射是多少功率的?

网友A:
不是吧。600HW还没有100米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600HW还没有100米的稳定性。。。。

哎  可不就是嘛  这个配置人家好几百米都没事  哎  不知道啥情况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可不就是嘛  这个配置人家好几百米都没事  哎  不知道啥情况导致

我自己之前用200HW的模块配蘑菇天线,200米都正常。。,对了,之前有试过,天线的质量不行也会导致漏点。。你有跳,可以试着换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