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的问题

楼主(2014-06-28):
请问好小子可以用2216 2400KV的
电机
吗,我现在用的2212 1400 XXD电机 3S1 300
电池
7035 桨 感觉动力不足

网友A:
可以上的,用6040桨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虾指点

网友B:
可以的,我的好小子就是这个配置,

网友C:
看来LZ应该是慢慢度过了入门阶段,开始有追求了。
2216 2400KV配6040应该是略微过载,需要注意电调的配置(建议40A或以上),电池也要给力。
建议也备个5*5的桨试试。

网友D:
2212kv1400和8060的桨不是绝配么?

网友E:
2216重了点

网友F:
2212 2200KV,30A电调,用7035,6035桨怎么样?

网友G:
多大翼展的"好小子"?看你原来的配置不是大翼展的,也就是一米的,用2216是不是太大了,2208--2600KV,6*4马刀浆就行.飘飘机要那么强的动力有啥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