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怎么进行调参

楼主(2014-06-28):
请问怎么调参,如开通一键返航,无头模式等,调参软件,RC软件,驱动都装了,但还是不能连接,请经验者指教

网友A:
大疆网站有说明书下载,仔细看,特别是连接电脑,有一个先后,楼主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网站有说明书下载,仔细看,特别是连接电脑,有一个先后,楼主自己研究一下

恩恩,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