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效率问题

楼主(2014-06-28):
我用380kv的电机 4s5000 带12~13寸的小桨效率如何?起飞重量大概2.3公斤 h4 680机身

以前是同型号的680kv图片是680kv的参数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电池和电机是不是需要匹配的?

还是说想随便怎么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电池和电机是不是需要匹配的?

还是说想随便怎么搭配

一般680左右的都是4s 1000kv那些就用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