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原厂配置首飞测试报告。

楼主(2014-06-28):
第一次玩这个飞机,收到货的时候狂捏一把汗,从外观上看真心不结实。。。。

用devo10飞的,调机的参数如下
螺距行程  -45  +45   用量角器看控制是上下10度

油门曲线   正常模式   L-100  M0    H100
              3D模式1   L-80    M20  H100
              3D模式2   L100    M50  H100

螺距曲线   正常模式   L10      M60    H100
              3D模式1   L-10     M45   H100
              3D模式2   L-100   M0     H100

锁尾感度   75    65    55

低速貌机身似有点抖动。。飞起来感觉不到。。。

悬停了几块电池
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5分钟时间完全没力了。油门推到顶也不起来。 显示主电机温度60度,摸起来烫手。。。电池电压3.6V。。

可是用电显来看是4.01V。。到底哪个是准的。。准备等下电机冷却再去试试。

(若干分钟后)

北 京现在气温是36度。遥控器上看电机温度是38度(我等的时间可能不够)

想着4.01V肯定还能飞个5分钟吧。。。结果。。。结果。。。油门推到顶起不来。。哈哈。

小弟第一次玩这个飞机,也不知道上面的调机参数对不对,求大神指导。。

网友:
空载和负载电压会差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空载和负载是不一样的,也可以说,空载和负载的两个电压差的越少,说明你的电池性能还是比较好〈〉

网友A:
电显可以测1s电地吗?怎么我的电池下机用这个测都是4伏,A6测3.8呢

网友:
基本上BB响测1S都不太准,我朋友那个倒是挺准,RP好啊,你有那个一推三的线么,插尚然后测3S就比较准了,原厂电池费5分朵可以了

网友:
这小电池插BB响确实不准

网友:
我的FBL100起飞前老是往左边倒怎么回事?

网友:
BB测1S是不准的,不信你用万能表测试下,万能表最准

楼主:
带着头罩的话,73度。。。。。mcp的主板是不是限制电压了。3.6V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显可以测1s电地吗?怎么我的电池下机用这个测都是4伏,A6测3.8呢

可以,我就用这个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着头罩的话,73度。。。。。mcp的主板是不是限制电压了。3.6V就没电了

MINI cp要破了电压保护,才能爽飞。请看贴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D1%B9%B1%A3%BB%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