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调参连接问题

楼主(2014-06-28):
我的NAZA-M LITE调参能读取飞控的数据。但不能进入设置,软件无响应。第一次安装完调参时 是能设置的,重启电脑后就不行。任凭怎么重装驱动,软件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试着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A:
不行,换口,换线,软件打开后,不要点skip,等他自己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换口,换线,软件打开后,不要点skip,等他自己过去

skip?不要点跳过啊?试过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skip?不要点跳过啊?试过啦

这个问题好像通病啊,自己遇到过,也看到过很多次了,这个软件质量啊!

网友(2015-03-04):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看樣子電腦問題比較有可能換部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