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look+ 太烫了

楼主(2014-06-28):
今天第一次安装 i look+ 在室内测试图传,大约10分钟,i look+ 就非常热,这样是正常吗?

网友A:
很正常。。。。图传发射器都是发热的,所以很多大功率图传都得加散热器甚至加散热风扇。。。。
其实,ILOOK,只不过是简单地把相机和发射器两块板子装到一个盒子里面去罢了,打开4个螺丝,你会看到庐山真面目。。。。

网友:
同意聪少的 ,就是一个单独图传发射和一个简单摄像头,这个图传还和很多接收不兼容,发热就是图传在发热,最好不要静止状态打开,里面没散热不好
就连四个螺丝我第一次打开就滑了一个,不是十字孔那里滑,是最下面的螺丝纹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图传发射器都是发热的,所以很多大功率图传都得加散热器甚至加散热风扇。。。。
其实,ILOO ...

聪少

我想加osd 如何跟你连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聪少

我想加osd 如何跟你连系啊?

我已在做这个工作,迟点会发布帖子。到时候留意吧。

网友:
请教聪少、该相机图传怎么和大疆图传接收相联?收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