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体轴歪了怎么修正哦

楼主(2014-06-28):
本人新手,从网上淘了一堆零件自己组装,试航装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轴,结果如视频所示,歪了,怎么解?
顺带帮我听下发动机怠速的声音,我自己调的,不知道这声音对不对。

网友A:
把软轴拆下来,应该是硬轴部分变形了,自己校正,不行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软轴拆下来,应该是硬轴部分变形了,自己校正,不行就换新的!

放铁板上拿锤子敲?

网友:
换轴,发动机空载不算,至少要有点负载再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铁板上拿锤子敲?

没校正台,只能这样搞了

楼主:
想了半天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後進前排機是亮點,如果是曲軸控制氣閥的話,這類機改裝潛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後進前排機是亮點,如果是曲軸控制氣閥的話,這類機改裝潛力大

QJ的29CC前进后排机,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追求高大上就买了30CC的,换了929的化油器,现在有点后悔了,想买个CAT的壳,前进后排机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软轴拆下来,应该是硬轴部分变形了,自己校正,不行就换新的!

软轴和硬轴结合部靠硬轴端歪了,搞的我还花了100买了个台钳,经过半小时的敲打,终于修正了,谢啦。
台钳以后也用得着,反正要买的,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轴和硬轴结合部靠硬轴端歪了,搞的我还花了100买了个台钳,经过半小时的敲打,终于修正了,谢啦。
台 ...

能帮上忙就好了!

网友:
只有换 应该是硬轴部分歪了 拆开看看再说吧

网友C:
我也想搞个台钳,你这种质量怎么样?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搞个台钳,你这种质量怎么样?给个链接

我是那种三合一的台钳,中等大小,五金店买的开价130讲到100。很重,最好有车子去拖。

网友D:
发个跑船视频看看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跑船视频看看怎样!!

我新手单控船都忙不过来还拍视频=。=,晚上看叫我老婆一起去吧,我在后悔应该不装压浪板,30CC的发动机加满油后船有点重,起不了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後進前排機是亮點,如果是曲軸控制氣閥的話,這類機改裝潛力大

这是QJ仿RCMK的。是活塞配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