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问题

楼主(2014-06-28):
如题 天9有15组数据可存  但固定翼只有前面一种  后面全是直升机的   现在飞固定翼得存数据 谁知道那些直升机组怎么改为固定翼呢  还是根本改不了  只有一组固定翼数据

网友A:
按住左手边menu键开机。里面有改数据的选择。

网友:
貌似能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左手边menu键开机。里面有改数据的选择。

嗯 这个知道的  但是里面的数据只有两组是固定翼  其他全是直机

网友:
先按MENU键开机,随便选一架空的没被占用的模型数据,不管他是直机还是固定翼。选好后会提示你重开机才有效。关机还是按MENU开机,到后面去翻看,控不在手边忘 了第几项了,有一个选项是选择飞机类型的,进去选固定翼就改过来了,同样选完后会提示要关机再开机才有效。

网友B:
您好
每组机型参数都是可以在系统菜单中的【机型设置】中切换固定翼或直升机,也就是说可以是十五直升机也可以是十五组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每组机型参数都是可以在系统菜单中的【机型设置】中切换固定翼或直升机,也就是说可以是十五直升机也 ...

恩恩 问题解决了 谢谢

网友:
新一轮价格战即将来袭,你们准备好了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