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差点炸机,大疆技术分析是电池固件问题,升级一下就可以放心飞了

楼主(2014-06-28):
今天6月28日上午,正常飞完第一块V+原装电池后,换上一块V的原装电池,仔细插好电池后启动精灵V+,精灵无动作,指示灯都是正常的。重新插拔电池后,再次启动精灵,成功。当时精灵高度约30米,在我正前方水平约40米,都在我目视范围,电池电量约80%,我让我7岁儿子练习盘旋,我站在儿子身后指导,几分钟后,我无意间看到手机APP,电池电量35%时突然变红闪了一下,我毫不犹豫地把控抢过来,直接控制V+返航并准备着陆,大约10秒后,精灵高约20米,水平约20米,电池电量直接掉到25%闪红灯,并往下掉高,我推油门到满格才保持高度,并缓慢升高,这时遥控的反应就跟电池少于15%时自动降落一样。好在V+离我很近,目视可以看得到飞机的姿态,心里不慌张,我反应及时,才成功降落,要是V+在比较高比较远,那这次铁定要炸机。
请大疆售后分析一下。再补充一下,降落的这个视频文件的时间是2008/1/1 0:00,在离地面很近大约30厘米的地方直接自动停止录像,我感觉飞机是直接从30厘米高的地方掉在地面上。
下面是电池信息
下面是降落前一小段视频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坐等大疆技术给答案!

网友A:
我有种感觉,你用的是某宝上的改装电池

网友B:
关注中,是不是探针问题?你把那个电池测一下电压稳不稳,还是当时没插好

网友:
电池问题,跟飞机无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种感觉,你用的是某宝上的改装电池

大疆精灵V的原装电池,950元一块官网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是不是探针问题?你把那个电池测一下电压稳不稳,还是当时没插好

都插很牢固了,前7分钟飞得都很正常。我觉得要大疆才知道问题所在,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是我的精灵V+才会这样的,等大疆技术回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插很牢固了,前7分钟飞得都很正常。我觉得要大疆才知道问题所在,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是我的精灵V+才会 ...

返厂了吗?你升级最新固件没??听说最新的有问题炸了几个,一个掉湖里一个不知道怎么炸了,你的真是不幸中万幸

楼主:
精灵V+没有损伤,只是不敢放心飞高飞远了,等大疆回复呢。

网友:
电池问题,买块新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LZ根据你电池的使用次数  应该需要进行深度冲放了

网友:
楼主,您好。你的电池可以更新一下固件,请联系我的QQ。

网友(2014-08-22):
V+的画面真没法跟狗3比

网友:
能成功迫降就值得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