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轴轴系中的不锈钢轴如何用板牙攻丝?

楼主(2014-06-28):
diy硬轴
用的是4mm不锈钢轴
用板牙攻丝太不好弄了,攻不动
在煤气上烧红后也不好攻(难道烧红后还需要继续烧很长时间吗?)
是否可以用铝轴?

网友:
铝轴不得行哦,强度不够啊

网友:
先用什锦锉锉细一些,再用木板夹在台钳上用板牙套扣。

网友A:
头部磨尖有导向,板牙需要板牙钳阻力,光用板牙扭不动的。

网友B:
什么不锈钢哦

网友C:
上夹头代替防滑螺帽,除非你桨带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夹头代替防滑螺帽,除非你桨带螺纹的

这个方法好呀 哎 早知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部磨尖有导向,板牙需要板牙钳阻力,光用板牙扭不动的。

板牙钳??是不是板牙绞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夹头代替防滑螺帽,除非你桨带螺纹的

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上家头?给个图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不锈钢哦

就是淘宝买的不锈钢棒
上面说的是光元
没说是啥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上家头?给个图片看看吧

是我没说清楚,应该叫轮档,最好是带2个几米螺丝的,平衡好。桨叉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牙钳??是不是板牙绞手呀

我听群里以前有人叫这个,其实厂里我们叫绞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没说清楚,应该叫轮档,最好是带2个几米螺丝的,平衡好。桨叉也可以

基本明白了,和浆叉差不多,如果说浆叉也可以,那流程是浆叉 浆 浆叉?还还是直接倒装浆 浆叉,这样可以省个浆叉!

网友:
倒装桨就反了,正反桨可以考虑

网友(2015-06-02):
引用 楼主:
就是淘宝买的不锈钢棒
上面说的是光元
没说是啥钢

光圆等于光轴,是高频淬火的,硬度很高,至少在煤气炉上烧1分钟,红透自然冷却,之后硬度就能达到手用板牙的要求,个人测试过。

网友:
打消这个念头吧,我也试过这么干,报废丝板两只而且得到结果是搞偏了牙。手搞的沒精度。

网友:
我5mm不锈钢圆做舵杆用牙盘绞牙,没有你说的那么难啊!首先你的有台钳、板牙套。

网友(2015-08-01):
上车床,绝对一扳一个准

网友:
你可以买模具的顶针很便宜的.2块以内一根,也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