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800 EVO 用WKM的IMU装在机身好还会脚架上专用的位置好?

楼主(2014-06-28):
S 800 EVO 用WKM的IMU装在机身好还会脚架上专用的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减震套件板上最好,感度不要调太高.

谢谢达哥。感度推荐一下数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100就可以,也可以调高到125

好的,谢谢

网友B:
楼主您好,如果机身震动不大就装在机身上,震动较大的话就装在脚架的安装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如果机身震动不大就装在机身上,震动较大的话就装在脚架的安装位上。

全新的飞机。应该没有震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