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500用k8锁尾,效果不错~

楼主(2014-06-28):
有副翼500只用k8的锁尾功能,接线时尾舵机接k8的rud,接收机的第四通道的信号线接K8的RX A的最下端的接线(主意:直接信号线,不能把第四通道的供电线VCC和GND接到RXA上)接收机的的感度通道接K8的RX C通道,并给K8供电。
测试飞行锁尾很棒!
测试视频奉上,最后降落时尾桨打草,使尾传动齿轮滑了,。,。,。

网友A:
  桂林~ 桂林~  好啊!

网友B:
不知道小姨子能不能这样用哈,打算弄个500有副翼但是不想买陀螺了,现在工具箱里还躺着一个小姨子

网友:
有副翼又多了个选择,我的520可以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小姨子能不能这样用哈,打算弄个500有副翼但是不想买陀螺了,现在工具箱里还躺着一个小姨子

小姨子能, 但没用过  好像是把斜盘(还是具体什么感度)感度全调0就行,

网友:
有些人还在花钱买401。为什么不花401的钱买个有无副翼通吃的k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小姨子能不能这样用哈,打算弄个500有副翼但是不想买陀螺了,现在工具箱里还躺着一个小姨子

应该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桂林~ 桂林~  好啊!

请教一下阳台侠,你是怎么练自旋停的啊?我自旋停很渣,求指教

网友:
很好的办法!好的单轴陀螺仪太贵,山寨的太差,很难买到合适的,K8便宜好用

网友:
不知3D性能怎样?楼主到时再发个视频

网友(2014-08-04):
能上个图片吗

网友:
麻烦给个图片

网友C:
没有说到重点,接收上的第四通道是什么通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到重点,接收上的第四通道是什么通道?

这种方法貌似不行,可以锁尾,但是很软,估计kbar不接全通道无法自检

网友:
难道不插舵机,k8不能通过自检?就像电脑主机没接外设备(如屏幕,键盘,鼠标),不能自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貌似不行,可以锁尾,但是很软,估计kbar不接全通道无法自检

我特地测试了一下,确实像楼主说的不但能用,而且好用,
没有什么无法自检,也没有什么锁尾很软,完全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特地测试了一下,确实像楼主说的不但能用,而且好用,
没有什么无法自检,也没有什么锁尾很软,完全工 ...

蓝色的还是黑色的kbar,我的怎么就软软的?大油门时kbar能做出螺距补偿吗

网友E:
试的是黑色双灯K8,
除了感度改为发射机控制,其他保持默认,
螺距补偿,我切油门锁定观察了一下,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的是黑色双灯K8,
除了感度改为发射机控制,其他保持默认,
螺距补偿,我切油门锁定观察了一下,没有了 ...

那k8单独作为锁尾还是不完善的,能不能这样说。

网友:
感觉楼主飞的时候总产生错觉!

网友F:
在450上测试,因无螺距补偿,急推油摆尾。

网友(2014-09-14):
引用 网友F:
在450上测试,因无螺距补偿,急推油摆尾。

我的也是,不过设置很方便,还能看震动值,螺距补偿是不是可以通过控来设置?

网友:
敢问楼主现在飞k8有副翼时,大螺距尾巴跑不跑,这样用貌似无法调尾巴的补偿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莫老湿?

网友G:
好小伙,为嘛不愿露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小伙,为嘛不愿露脸

长得不够帅

楼主:
还是你的飞机帅~

网友G:
后来我终于知道为啥飞不好的原因了,3个250MG的马达齿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来我终于知道为啥飞不好的原因了,3个250MG的马达齿不一致

悄悄告诉你,我现在用的斜盘舵机是85块钱3个的go9560,照样飞,只是经常扫尾传动齿,间隙太大了,准备自己改一下。

网友G:
9650BB 吧,航线可以再进步还是用它的85块1个的金属齿的吧,数码,空心杯力量速度强很多,一般炸就换一个最小的塑料齿,那齿跟9650里最小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9650BB 吧,航线可以再进步还是用它的85块1个的金属齿的吧,数码,空心杯力量速度强很多,一般炸就换一个最 ...

嗯嗯,航线狗用了,现在正打算练倒飞,应该是没问题的。等技术好了在换舵机

网友(2014-11-22):
楼主用什么型号舵机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特地测试了一下,确实像楼主说的不但能用,而且好用,
没有什么无法自检,也没有什么锁尾很软,完全工 ...

你用什么型号舵机锁尾?

网友:
我想说图文明显不符吗,轻柔动作即使垃圾陀螺也能锁好尾吧

网友:
哈,桂电尧山校区,看到了熟悉的建筑

网友:
我的飞机是250所以锁尾舵机是D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