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终于飞起来了,首飞炸机,视频上传,求炸机原因

楼主(2014-06-28):
整理残骸的时候发现舵机上***调节器固定升降舵钢丝的螺丝钉掉了,没有加胶水。导致瞬间失控坠毁,血的教训啊。

网友:
和地球亲嘴了

网友A:
换地方玩吧,这里太小了,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地方玩吧,这里太小了,危险

整理残骸的时候发现舵机上***调节器固定升降舵钢丝的螺丝钉掉了,没有加胶水。导致瞬间失控坠毁,血的教训啊。

网友:
细节定成败,学习了

网友:
场地不小了,是新手吧,建议多飞航线,绕圈,不要把飞机飞到身后,容易判断出错

网友:
刚开始飞的不 错呀

网友:
还是别飞公路那边 万一汽车被你吓到失控就不好了 很多女司机是马路杀手来的 我看到女的开车一般都超车或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网友:
  差点 装到车的前玻璃上

网友:
慢慢练吧

网友B:
飞了多久飞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多久飞成这样?

一直在练习模拟,第一次做飞机,第二次飞飘飘,第一次飘飘没有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