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铝小四轴,硬挂云台无水纹

楼主(2014-06-28):
从DJI的PHANTOM受到启发,最近新做了个小型四轴,挂载设备包含500mW图传

MINIOSD、两轴无刷云台、电压计、3DR数传;飞控是APM2.6(6H GPS、外置罗盘

)。

飞行器总重量936克,还算满意。

挂载标称8000mAh的3S电池(573克),起飞重量1509克,四级风悬停20分左右,

二到三级风走航线可达20分左右,二到三级风悬停可达22分左右。

如果折合成5000mAh的电池,则起飞重量1294克,相比PHANTOM略重,相比某工坊

1141的飞行器重了153克。

多出的重量在哪里了?
1、我的四轴轴距是530mm,而DJI是350mm,某工坊是380mm。我算了下,我的铝

方管10mm种1克,如果把轴距改为380mm,则减重30克。
2、我的脚架有4个,合记重40克,相比于某工坊估计要多重20克。不过我的脚架

可以确保降落时非常稳,这多出的重量可以接受。
3、我多了一个3DR数传,重18克。
4、我的图传是500mW的,含棒状天线25克,比某工坊的200mW图传重15克。
5、我的机架是全铝的,碳纤的密度大约是铝合金的0.6左右,因此我的四个机臂

在同等380mm时,要多重30克。
6、我的电调和电机均采用香蕉头连接,多出了20对香蕉头,加之香蕉头里的焊

锡,这估计重20克。
7、我的云台电机是1987云台最原始那种,每个重34克,两个合计68克,相比某

工坊的云台电机估计重20克。

综上,30+20+18+15+30+20+20=153克。

所以,下一步打算把轴距改为380,采用碳纤方管作为机臂,去掉香蕉头,更换

云台电机,做完这四步,可以减重100克。那么我的飞行器重836克,挂载

5000mAh电池的起飞重量可到1194克,挂8000mAh电池起飞重量可达1409克。续航

也会延长。

为何要用小型四轴:
1、成本低,这无需多说;
2、安全,尤其是在北京这一带;
3、桨速快,即使硬挂云台,不加减振材料也无水纹;
4、大四轴使用减振材料后,虽然也能无水纹,但由于减振材料的关系,大四轴

航拍会晃动。小四轴硬挂云台,没有晃动的问题。

我的小四轴三级风走航线无水纹无晃动:看视频中左边脚架一直在晃还会变形,

但是拍出的树木房屋却都是正常的,并不晃也不变形。
这是因为小四轴的电机功率小,桨叶小(频率高),所以高频的小幅振动传到中

心板时,全被573克的大电池吸收了。

遇到四级风时,走航线就开始晃动了。为了抗风,有的电机转速变慢,由其造成

的低频小幅振动与机架整体共振,所以晃动。

网友A:
APM时常不稳   坐等“时常”高清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时常不稳   坐等“时常”高清大图

已经一年内无任何飞控事故

网友B:
LZ用木架震动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木架震动更少

推荐一种木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一种木头吧。

轻木板加轻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木板加轻木条

1、我用过好几家的方形轻木,但很少有四个边角都为90度的。边角差开3到5度很常见,这就需要人工在马达底座添加垫片了,而且还未必能确保四个马达主轴平行。
2、轻木太软,我试验过,用在起飞重量小于700克的四轴上还行。再重的话,在承重部位,轻木就会凹陷产生虚位。我的一架1.3KG的四轴就是飞了十几次后,空中解体的。

这两点都与轻木的厚度无关,所以即使再厚的轻木也会有上面这两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用过好几家的方形轻木,但很少有四个边角都为90度的。边角差开3到5度很常见,这就需要人工在马达底 ...

我的很牢固哦,用502,然后上螺丝

网友:
布线好乱

网友C:
X2212+1047吗?
LZ可否上一下脚架部分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很牢固哦,用502,然后上螺丝

哪家的?你把链接发给我,我看看。

楼主:
哈哈!我所有的机器布线都没有美感,你们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X2212+1047吗?
LZ可否上一下脚架部分的图?

脚架就是淘宝88元的那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很牢固哦,用502,然后上螺丝

起飞重量多重?

网友D:
楼主北京哪里人,?我也是北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北京哪里人,?我也是北京的

周三周四在圆明园,其余时间在大观园。

网友:
这线步的。的。。。

网友:
我在良乡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我用过好几家的方形轻木,但很少有四个边角都为90度的。边角差开3到5度很常见,这就需要人工在马达底 ...

轻木容易断,建议用龙骨用的松木方,很坚固。相比轻木会重点,对于十寸左右的桨,重量应该可以忽略。

网友:
布线有点乱

网友F:
我的玻纤小机架,含轻木,铝片,珍珠棉,扎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玻纤小机架,含轻木,铝片,珍珠棉,扎带

用扎带不会虚位吗?这种架子炸机倒是能一定程度上保护设备

网友:
坐等“时常”高清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玻纤小机架,含轻木,铝片,珍珠棉,扎带

比我的机架重20克,感觉你的材料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扎带不会虚位吗?这种架子炸机倒是能一定程度上保护设备

他这种机架用扎带,结构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轻木容易断,建议用龙骨用的松木方,很坚固。相比轻木会重点,对于十寸左右的桨,重量应该可以忽略。

好的,下次我用松木试试。

楼主:
太远了。近点的话,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种机架用扎带,结构肯定没问题。

我没说结构,我说虚位,用力会不会变形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种机架用扎带,结构肯定没问题。

扎带无论那种扎法时间久了都会错位,我之前试过。后来的改进是管子钻孔用螺丝固定,当然,也可以用结实的扎带穿过去扎结实。扎带的好处就是不要是炸机的缓冲,可以保护支架和设备,不足就是不够稳固。恰当用扎带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扎带不会虚位吗?这种架子炸机倒是能一定程度上保护设备

是的,炸鸡多次机架无损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我的机架重20克,感觉你的材料有点多。

是的,没有碳纤材料,估计换碳管会轻很多。优点是成本极低,8根8*330mm玻纤管,每根一元,而且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没有碳纤材料,估计换碳管会轻很多。优点是成本极低,8根8*330mm玻纤管,每根一元,而且耐炸

来 ...

我的是铝管,不是碳纤管。

网友G:
lz目前是什么电机啊?多少kv,多大桨呢?续航时间很不错。目前我的450轴距,djiE300套机,也就飞12分钟。不加电池890g/云台go3+/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目前是什么电机啊?多少kv,多大桨呢?续航时间很不错。目前我的450轴距,djiE300套机,也就飞12分钟。不 ...

你的机子稍小,要是能用上10寸桨续航绝对好。

网友:
这机架 不能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用过好几家的方形轻木,但很少有四个边角都为90度的。边角差开3到5度很常见,这就需要人工在马达底 ...

我用的桐木,非常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的很牢固哦,用502,然后上螺丝

这样的机架不重么?

网友:
不算很抖,不错,楼主电机是朗宇的X2216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机架不重么?

轻得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轻得很

那是什么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那是什么木》?

航空轻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航空轻木

没试过,会不会容易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试过,会不会容易断?

10米炸了下来,电机座弯了,木架没事,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米炸了下来,电机座弯了,木架没事,你说呢

好牛逼的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