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给新八轴用的疯狂5008电机到货,开箱简单看看

楼主(2014-06-28):
说到新八轴的电机选配,我本来计划的是朗宇4110或者是疯狂5008,因为用过朗宇的电机,基本性能知道,所以想尝鲜,试试疯狂家的电机

这是打开包装

定制版5008,kv360,计划搭配dji1552折叠桨。具体飞行时间,前段时间论坛有朋友已经测试过,4200g六轴,5008,kv360,1w电池,28分钟,还是不错的。电机因为“底盘”比较大,所以扭矩大,反应会比柱状电机快一些,更加省电,适合大多轴飞行使用

电机底部照片,电机没有设计底座,大大减轻了重量,每个电机只有160g左右。(平衡胶泥贴的略粗暴,但是实践,动平衡还是不错的。还好我不是处女座,呵呵)

正面照片,设计比较大气粗放,绕线情况清晰可见。大直径12槽电机,动力预期还是很不错的,我买的是银色,在太阳底下那是一个显眼啊!

总结一下:
电机设计比较大气,5008这个尺寸也是比较大了,所以适合重载飞行。有些人不喜欢一个大扁盘子的样子,我倒感觉还可以,个人喜好吧。这样动力会大一些,同时省电,响应速度也快,实际测试还需要我把八轴装好再说。但是据反馈,还是不错的

一些小细节需要继续优化,比如外观包装,胶泥的位置,这些“表面的”东西需要继续优化

网友:
大扁盘子扭矩大

网友A:
楼主你的电机多少钱一个 我正在考虑买这个电机那

网友:
最大的问题在于,上面的6个装桨的螺丝孔!我现在滑丝了三个!你叫我情何以堪!

网友:
六个装桨的螺丝孔尺寸多少 能不能用折叠桨座?

网友:
这包装盒也太逗了吧,能不能好好的

网友B:
平衡胶泥贴的有点不放心
上机效果

网友:
这电机,下边,再穿上点,就好了

网友:
等待后期测试!!

网友:
慎防假冒  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电机多少钱一个 我正在考虑买这个电机那

跟4110一个价位的   价格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胶泥贴的有点不放心
上机效果

看起来是挺玄乎的,但是我用指甲使劲扣了扣,没有任何松动和脱落,还是靠谱的   炸了有没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4110一个价位的   价格没什么区别

是 280一个吧  是的话我也入六个

网友C:
请教楼主扣扣或者手机,我用这个电机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新的,但是上电转的时候6个电机有5个会卡拉卡拉的响 只有一个不会

网友D:
额 扭矩相反更小才对吧 !多级多槽电机扭矩才大 比如TM的U8和U10就是典型的多级多槽 低KV配合大桨应为扭矩足够大 在低转速的时候力效更高 所以定义为效率型的。反观10多槽极的电机,较多应用在高转速大拉力的情况下表现出动力更足 也就是适合高负载 KV相对也可以高些 如有不对 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扭矩相反更小才对吧 !多级多槽电机扭矩才大 比如TM的U8和U10就是典型的多级多槽 低KV配合大桨应为扭矩 ...

恩 我的假设是在同样级数的电机中,比如3008、4114和5008之间,因为5008相对转轴的力矩更长(25mm),所以扭矩更大,就像杠杆一样  力臂长了  你看这样我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扣扣或者手机,我用这个电机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新的,但是上电转的时候6个电机有5个会卡拉卡拉的响 ...

我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哦  建议朋友去问问疯狂电机 的厂家  看看怎么回事  可能是电调匹配之类的问题   5个同事出问题  应该不是做工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扣扣或者手机,我用这个电机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新的,但是上电转的时候6个电机有5个会卡拉卡拉的响 ...

我的960架子  6疯狂电机 个有3个用手拨都会卡答响,,装在机臂上,推油门感觉会响的那个震动明显比不会响那个大   。好像装上浆飞起来  摸脚架震动感觉就不到了

网友:
感觉电线处理不好会不会磨破了

网友:
话说5008是转子直径还是定子直径?

网友:
疯狂的电机5008,是定子尺寸。感觉楼主的定制电机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这种定制,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