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cmVOLVO 电动船DIY装好后,今天首次下水试航。

楼主(2014-06-28):
今天天不下雨就去放自己断断续续终于做好的85cmO艇是VOLVO船型。自己买船壳和五金件,电机马步奇540最高支持9V,320A是别的船上的拿来先用着,电池是7.4V5000MAH镍氢。第1次下水后开回来开盖看有没有进水,不错居然没有水。第2次再下水试机动能力,舵效很好。玩了2次后第3次出去全油门后就不动了,救回来后发现估计是电调出问题了,回家后测试了一下又好了,自己找原因吧,继续全油门上,这下找到答案了,舵机失效,电机不再高速转了,变成隔几秒动一动。和救回来打开时故障一样。全油门是速度也不快,不过自己第一次组装电船能下水保持平衡不进水已很满意。但是设备上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原因找到了电压低了。

网友:
看上去很可爱

网友:
有刷的,快不了呀。如果当救援船或像真用有刷可以,要跑点速度这有刷的动力是不行的。如果想有点速度,建设改无刷吧。

网友A:
好喜欢船型!像有翅膀,改双无刷动力吧!暴力点拉风!

网友B:
船壳漂亮,哪买的?

网友:
花紋很像你的,你有沒有同軸反向雙槳?

楼主:
第一张照片最像,应该就是照他做的。

网友C:
很大可能是电池电压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大可能是电池电压不够了

你说的没错应该是电压低了,这次是用的新电池测过有7.7V就没充电,没想到跑了几圈就电压低了。

楼主:
谢谢,现在我发觉也有点可爱的模样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壳漂亮,哪买的?

淘网上买的咯,你喜欢就快应该还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喜欢船型!像有翅膀,改双无刷动力吧!暴力点拉风!

改无刷是要的,我是先装有刷练练手,积累点经验,无刷贵啊,还在淘货中,你说的双发不大行的通,地方不大单发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无刷是要的,我是先装有刷练练手,积累点经验,无刷贵啊,还在淘货中,你说的双发不大行的通,地方不大 ...

我也有一条,你这黄色比我蓝色的好看,而且比我的大。
这船船姿比较难调,调到有速度又稳定而不会点头比较难的,速度到了一定程度(我那船大约三十左右)才会明显加快。
我那条船之前改用750电机,3s锂电配238或240京商桨。现在改用无刷,用无刷轻了些,也快了些,其实贵不了多少,可惜我这没倒车功能。
我打算用到6s锂电,看看最多能跑多少速度,还在调试中。
能否上个侧面图片看看?

网友:
爆改无刷!!潜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条,你这黄色比我蓝色的好看,而且比我的大。
这船船姿比较难调,调到有速度又稳定而不会点头比 ...

船的侧面,不是有的吗?需要看什么细节。你的船也上图看看呢?我浆是D35的轴是4mm软轴。要是上无刷3665的话浆要不要换大小或材质,现在是碳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网上买的咯,你喜欢就快应该还有卖。

兄弟i找到淘宝地址啊? 给M一个吧 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艘,是德國產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的侧面,不是有的吗?需要看什么细节。你的船也上图看看呢?我浆是D35的轴是4mm软轴。要是上无刷3665的 ...

我刚调整了桨轴位置,如图
(船比你的小,按理说可以用更小的桨,但小于D36的桨就要助跑很长一段才起滑。重心在一阶梯与二阶梯之间。)

我这电机直径28,kv值大约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i找到淘宝地址啊? 给M一个吧 谢谢

搜船壳 玻璃钢船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