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越云台的朋友麻烦来帮忙看了,搞了一天都没有好,求助前辈

楼主(2014-06-28):
有飞越云台的朋友麻烦来帮忙看了,搞了一天都没有好,求助前辈

这个云台的那些线路需要怎么插的,我想控制通道俯仰遥控,哪位朋友有具体一点的线路图吗,或者哪位朋友愿意直接拍一下现有的接线图片我参考,多谢各位

买的云台只有配这2根线,还有请问下这个云台是否要连接飞控的,还是只要跟接收机对接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这样应该是插错了,各位求助,最好能拍下您自己的云台的各种插线的实图

网友:
都一把电线了还怎么插,需要梳理一下,

网友:
要会灵活运用论坛是搜索功能

网友A:
这三根线分别查到你想要控制的通道上的信号那一根针上      好比黑色你想用升降通道控制    你就把黑色的插到升降通道那三根针的信号那根针上    正负极空着

楼主:
求好模友能拍几张明细的图片给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根线分别查到你想要控制的通道上的信号那一根针上      好比黑色你想用升降通道控制    你就把黑色的插 ...

那这样是不是占据了3个接收通道哦,红色的那根要需要插吗

网友B:
你去飞越官网上下载云台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飞越官网上下载云台说明书啊。。。。

下载了,看了一晚上,还是没有懂

网友:
同样的菜鸟问题顶一下

网友:
你就用图上面的下面的那根线,一头接接收器的第6通道,一头接云台的俯仰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