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futaba t8j的同志吗。

楼主(2014-06-28):
留下你的记号。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遥控。futaba。t8j。 固定翼模式。  油门摇杆打到最低时。打开电源开关。遥控报警响。 把 油门摇杆推到顶之后。 就不响了。    如果油门摇杆推到顶的时候。开机。 遥控就不响。    第一反应应该是。舵机反向了。  但是设置完之后。 还是那样。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怎么解决

楼主:
我都说了。 舵机反向设置了。 没用

网友:
应该是油门反向

网友:
重置模型  或者新建一个模型试试看

楼主:
我都说了。反向也设置了。还是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