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的遥控距离是怎么算的?有图。。。

楼主(2014-06-29):
总共也就飞这么高,一失控马上截的图。。。起飞点周围没有楼,没有大树,没有高压线。。。。。所有电池都是刚充满的。。。

网友:
天线角度。。。。

网友A:
悲催啊,天线角度试下,要是还不行,就是发射或接收上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催啊,天线角度试下,要是还不行,就是发射或接收上的问题了

头顶失控,天线角度可能性较高!

网友:
0.3m吗?哪买的还给他!

网友B:
5.8g指向性強!天線角度會影響到距離

网友:
干扰两个字自己琢磨

网友:
控旁边障碍物吸收信号?

网友:
调整天线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指向性強!天線角度會影響到距離

当时天线是前方45度,像这种情况天线该如何放呢?

网友:
拿着天线跑几米

网友:
换了天线角度也最多200多米失控,在狂野

网友:
哎  我我V2+也是这样  在郊区 100米左右远就失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天线是前方45度,像这种情况天线该如何放呢?

天线侧面对准飞机才是正解。不要用遥控天线顶端对准飞机。

网友:
看来V2+我还是别那么着急买了.

网友:
据我看资料说,横放天线,才能飞的更高。竖直到控制的不是最高。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5.8的信号真的是侧面最远吗

网友:
调了天线方向的结果是什么啊?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