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自旋的时候刷锅咋回事啊?

楼主(2014-06-29):
f450 lite gps,定点悬停挺稳的,也走直线,就是悬停自转的时候,总是刷锅咋回事啊?自旋就刷锅漂走了,指南针每次都校准,gps指向也调整了。恳求高手指点!

网友:
都一样,貌似还没有哪个飞控能定在一个地方不停自旋……

网友:
有很多精度的问题。电机一致性,重心

网友:
基础校准,高级校准,

网友:
gps偏置了;自旋的时候姿态改变导致了补偿;这些都很正常,只要刷锅不要太过分太夸张我觉得都能接受。

网友A:
如果推杆准确走直线,那一般情况自旋也不会刷锅,否则可能就是自旋的时候磁罗盘受干扰了,导致航向解算有偏差,这种一般正向自旋和反向自旋刷锅方向也相反。如果刷锅范围1m以内可以接受,如果太大考虑下是不是GPS模块再架高一点或者离电池再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推杆准确走直线,那一般情况自旋也不会刷锅,否则可能就是自旋的时候磁罗盘受干扰了,导致航向解算有偏 ...

哦,长知识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