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有问

楼主(2014-06-29):
想请教下A6这个充电器除了接保姆以外本身可以冲两个3s和一个6s电池 那接那个并冲板能接几个电池 例如3s的能接几个 充电器自带的那个并冲版有4个3s的接头可以接入4个一起冲嘛?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B:
可以四个同时充?不能吧

网友:
s是可以的

网友:
保姆貌似可以插16个3S哦,并充板多充电池就是串充和并充的区别

网友C:
通过保姆最大只有5A 还是有点慢!

网友:
看功率看额定电流就知道了,自己算算不要超过极限值就行

网友:
不是只有一个插头吗?

网友:
延长线制作的不错!

网友:
骞跺厖鐞嗚涓婃棤璁哄灏戝潡閮藉彲浠ヤ竴璧峰厖锛屽墠鎻愭槸鐢垫睜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

可以四个? 那剩下的两个3s电压电流 冲进的容量在哪里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四个同时充?不能吧

我也不懂 所以问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保姆最大只有5A 还是有点慢!

现在我没有保姆 所以问自带的那个并冲版可以一次冲4个3s电池不 如果可以又怎么看剩下的两块3s电池的电压电流 冲进的电量呢 屏幕只能显示两组3s的电压电流电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四个? 那剩下的两个3s电压电流 冲进的容量在哪里看?

插了几个就相当于几个并肩,充电器上显示的是总的充入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了几个就相当于几个并肩,充电器上显示的是总的充入电量

那四个的各自电压电流在哪里看?

网友:
我也没有搞懂,上边显示的充电电流是怎么算的,比如冲的2个4s电池,电流显示是5a ,是一个电池5a 还是2个电池5a? 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四个的各自电压电流在哪里看?

电压就是显示屏上…是平均值…电流也是平均值…

网友D:
1、并充无法显示单个电池的电压、电流充放电量,显示的是参考总量。
2、6个数据分别显示每个S的(含并联S)的电压、电流和充放电参考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