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冲并冲时候电流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2014-06-29):
有2块可以5c,10a冲电的电池,是不是充电器要开到20a?
还是只要10A,充电器会自动分配?

网友:
并充可用1块电池的电压,所有电池的电流。

网友:
只要两块电池型号类似,内阻类似,电压相近,分电流≈总电流/电池数。

网友:
前提是你输出功率达到,否则你充电器能力都不够谈什么5C并充。能并充的充电器都是有限流设置的,没法给你自动适配,要自己设置。

网友A:
并联电路,电阻小的支路电流大,内阻小的电池电流大

网友B:
我现在一般用5a快充,基本不用平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路,电阻小的支路电流大,内阻小的电池电流大

我充电器能看到电阻,一般给多少电流合适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