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BAR的问题 急急急啊!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06-29):
各位大神,大VBAR接JR的611接收机怎么接啊,现在我只接电源  传感器也是闪红灯啊。  电脑显示未连接  初始化失败

网友:
软件里面不是有JR的链接示意图吗?

网友:
初始化不成功貌似看不到连接图
扒贴吧。。以前好多连接的贴。。我记得至少回了不下5次左右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池电量低了

网友:
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
我去,450用大V8,大气

网友:
传感器不要这样装在VB本体的上方!!!
换个831接收吧!!!

楼主:
831装在550上,准备换猫头鹰的控了

网友:
VBAR看起来很霸气!

网友:
新手,我也有这个问题,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