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测 S1000 用A2飞控 控制相机拍照可以吗?

楼主(2014-06-29):
  刚刚接到一个活,航测10平方公里的,航测活,要求1:500比例尺的图,小弟没搞过航测活,请问各位老大哥有没有搞过这个的,A2飞控能自动控制相机拍照吗,我看大疆地面站可以进行航测,但不知怎么设置,A2能进行航测吗?敬请请各位大哥帮忙,谢谢

网友:
航测一般用固定翼啊,而且相机焦距固定,做过镜头畸变。相片曝光点间隔合理,需要经纬度数据和相机姿态数据。总之,有专门的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国家规范。

网友:
没用过,帮顶帖

网友:
多轴不适合大范围航拍

网友:
那必须paparazzi啊

楼主:
航测的面积不大,3KM*3KM    我看大疆的地面站可以航测啊,这功能怎么用呢,有没有大哥们用过的。请问大疆技术A2有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
哥们,你了解航测1:500的规范中对精度的要求么??

网友:
理论上可以,要用5D2级别以上的相机。且这么大面积,要达到1:500航测要求,至少要飞20个起落。用油动固定翼最合适。

网友:
1:500航测你根本做不到,不是拍几张照片就行的事,你的相机校验了吗?5D2对要求高的单位也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2014-08-17):
有同样想法,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测的面积不大,3KM*3KM    我看大疆的地面站可以航测啊,这功能怎么用呢,有没有大哥们用过的。请问大疆 ...

电池支持不了······

网友:
用固定翼吧,旋翼不适合大面积航测,PANDA2不错经济实惠,改装一下相机可以达到飞控控制相机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