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问题,为什么老下载不到地图呢?

楼主(2014-06-29):
用的mission planner 1.3.5,在飞行计划里面选择google china map ,平面地图很快,切换成google china satellite 永远是远程服务器返回错误(404),这是为啥啊,永远是错的,要是能百度地图就好了!!
直接使用 google satallite模式,只能看到3环以内的高清,稍微往外就是完蛋了,直接就是模糊的了!!不应该这样啊!!

而且还很整齐的,就是三环***了,为啥没见到有人问这个问题呢?

网友A:
google   不是被封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不是被封杀了吗

那用啥啊,航点咋办?岂不是没的用了?

网友B:
用谷歌卫星地图,不要用中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谷歌卫星地图,不要用中国

用了啊,如果用中国是直接完蛋,用google 卫星是部分清楚,我家里附近都完蛋

直接使用 google satallite模式,只能看到3环以内的高清,稍微往外就是完蛋了,直接就是模糊的了!!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啊,如果用中国是直接完蛋,用google 卫星是部分清楚,我家里附近都完蛋

直接使用 google satalli ...

你家附近是禁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附近是禁区吧?

肯定不是,我***(监控)后google能够很清楚,百度也没问题,就是在这个软件里面玩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我***(监控)后google能够很清楚,百度也没问题,就是在这个软件里面玩大啊

那就不知道了,更新一下M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更新一下MP试试?

跑了日本去,用bingmap就没问题了,用其他的还是挂!!汗了!!好在玩的地方不多,可以先下载下来

网友C:
谷歌地图的清晰度不一样的,城市清晰,边远地区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谷歌地图的清晰度不一样的,城市清晰,边远地区模糊。

可是我真不算边远地区,北 京的三环外现在不算偏远了吧,

用bingmap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