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刷了SUV的3.5.3固件,EXP在那调?

楼主(2014-06-29):
如题,谢谢!

楼主:
最大舵量+,最小舵量-下面的比例+比例-是不是EXP?

网友:
进入混控,然后选择副翼或者升降对应的通道,选择一段式,下面有个曲线,选择指数曲线,然后点进去,就可以再这里设置exp了

楼主:
谢谢,搞定了,在高级设置一里。我以前总是在高级设置二里找不到。

网友:
收二手(不要是无数破处货)FUTABA T8J XG8 T8FG DX7S  DX8  诚心卖的加QQ:402474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搞定了,在高级设置一里。我以前总是在高级设置二里找不到。

高级模式二的设置应该更简单,因为不需要修改后总是回到最顶栏点击保存按钮:
1。在ele或者ail通道增加一个混控

2。按DN键移动光标到“曲线”项目,然后按L/R键选择曲线为“指数曲线"(EXPO),这时的按钮会由长方形变成椭圆形按钮,表示可以点击

3。按ENT键切换进入指数曲线的设置子页面即可改变exp的百分比

高级模式一的设置在高级模式二可以使用,两者完全兼容,但是高级模式一无法在混控设置中实时监控通道输出与摇杆位置的关系(上图的I表示摇杆的位置, O表示对应通道的输出)

楼主:
谢谢SUV这么耐心的传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模式二的设置应该更简单,因为不需要修改后总是回到最顶栏点击保存按钮:
1。在ele或者ail通道增加 ...

SUV大,我是一个固定翼爱好者,请问DEVO 10是不是就刷3.5.3这个版本就够了,没必要刷最新的版。以实用为原则。另外,3.5.3这个版本 是中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