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挂云台后抖动的厉害,有视频

楼主(2014-06-29):
各位帮我看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是云台的事还是飞机的事。

网友A:
该视频被设为私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视频被设为私密

好了,可以看了。

网友A:
把浆拆掉上电, 干推油门看看云台晃不晃,我总看着像云台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浆拆掉上电, 干推油门看看云台晃不晃,我总看着像云台的事。

昨天晚上试过了,像你说的那样不抖。就是上天后开始抖

网友:
把悬挂的橡胶球换软些就可以了。飞机本身震动由于悬挂球太硬造成传递引起。

网友B:
感度调低,90-100自己再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调低,90-100自己再微调

现在的感度是原厂默认的,

网友B:
俯仰和横滚90,再看抖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俯仰和横滚90,再看抖不抖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俯仰和横滚90,再看抖不抖

抖的不是那么厉害了,,还是有点,,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抖的不是那么厉害了,,还是有点,,非常感谢!

接着往下調,但要注意,要能控制悬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着往下調,但要注意,要能控制悬停就行

ok~!谢谢!
继续尝试。。。!

网友:
软挂解决问题!

楼主: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网友:
都跟你說過了你這槳(可能變型或者平衡不良)、電機軸心歪了(炸過機)
絕對有問題?運轉都已經不順暢了!好好檢查吧!

你的問題100%是出在電機及槳身上!

网友(2014-10-01):
我的跟你一样  你后来解决了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