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多轴的问题

楼主(2014-06-29):
我的APM四轴出现了通道混乱的问题。症状表现为:俯仰和方向通道两个通道呼唤了,打方向时俯仰动作。而且能正常解锁,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种问题以后建议楼主发新手学习区。

网友:
是不是你的方向通道和俯仰通道的电调信号线接错咯

楼主:
没有接错呀

网友:
没接错你就不会两通道对调过来?只要能正常操作管什么通道顺序

楼主:
通道调换之后板子就不认识它的姿态了呀,这个难道也能随便换?

网友:
遥控器上,手的模式选错了

楼主:
遥控器没有问题

网友:
通道改个逆向就好

网友:
这个  是不是线没插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