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rs高频头制作过程

楼主(2014-06-29):
500mw的高频头制作过程又来拉。
首先是这次用的500毫瓦的SI4432(店家说是500):

我这次帮朋友做这个高频头是用的他坏掉的ASSAN的2.4G高频头的盒子,JR 9X2控。先根据高频头盒子切一块洞洞板:

焊上4432,装到盒子里试试,刚好哦。

这块4432有点大,一块板装不下所有东西,所以又加了一块对插:

准备把arduino和电源模块装到下面那块板上。焊上去之前先做下准备:电源模块调到3.3v;arduino焊好需要的排针(同样A4、A5要注意)

定位焊接。又加了几根排针和排母用来把上板的电源和PPM引下来,把D5、D6两个灯引上去。

然后就是布线

两块板拼起来,临时焊上电源线和PPM线

l连上电脑刷写程序

设置页面,并测试连接接收机设置。

这里要注意一下,这次做这个500毫瓦的高频头必须连上外接电源后才能跟电脑连的上,仅仅是用3.3v的FTDI连接并供电跟电脑是连不上的。

朋友的控没在手边,所以临时拿个DX6i接的教练口,对频按钮也没焊,焊了根线捏到一起来对频的。

跟自制的接收机和买的橘子接收机都能对上频,工作正常。

楼主:
后来焊好对频按钮后,拿到朋友的遥控器工作正常。但是不知道哪不对,D5和D6的led灯在连接电脑设置时会亮,但是装到控上工作时却不亮,不知道哪不对。

另外原来做DSM2高频头时发现futaba的高频头接口的PPM信号电平很低,自制的高频头不能工作。自己也偷懒,做DSM2高频头和这个OPENlrs高频头都没去加放大电路,直接掉个尾巴接的教练口。

JR的就没这个问题,直接从控的高频头接口取PPM信号就行。

网友A:
真是高手!厉害!楼主肯定是相关专业业内人士吧……

网友B:
高手在民间啊,这个高频头都可以制作了,成本多少?

网友:
哈哈,好帖,可以做一套openlr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高手!厉害!楼主肯定是相关专业业内人士吧……

看我的焊点就知道不是啦,只是爱折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在民间啊,这个高频头都可以制作了,成本多少?

成本自己淘宝嘛,用到的有SI4432;arduino pro mini;DCDC降压模块。其他排针排母洞洞板

网友:
我的电脑为什么只能看到第一张图片,后面的图片全都看不到,路过支持。

网友C:
牛 openlrs 的 有效距离能到10k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 openlrs 的 有效距离能到10km么

这个要看高频模块的功率和配合的天线还有当地的电磁环境吧。

我做的这个设置里调到最小功率,原配的弹簧天线地面拉距100米左右

网友D:
大锅, 我的DSX7 DSM2的高频头 功放芯片坏了,有办法救嘛, 外加高频头啥的,求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锅, 我的DSX7 DSM2的高频头 功放芯片坏了,有办法救嘛, 外加高频头啥的,求指导啊

dsm2的话可以买个山寨控,比如dx5e、dx4e或者地平线小黑控,拆高频头来换。大概10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dsm2的话可以买个山寨控,比如dx5e、dx4e或者地平线小黑控,拆高频头来换。大概100多块钱

就一个乐趣嘛。。

网友E:
请教一下,高频头的发射模块只能限制在si4432这个型号吗,可以用其他大功率的433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高频头的发射模块只能限制在si4432这个型号吗,可以用其他大功率的433模块吗

成品的Orange品牌的就用的RFM22B。

在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highlight=openlrs有说到在测试SI4463的。

我本来也想买1000毫瓦的4463模块来试的,不过最近遇到点事还没动手。

网友E: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尔的D7,好像没有PPM输出,不知道这个高频头有转发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尔的D7,好像没有PPM输出,不知道这个高频头有转发模式吗

我没用过D7,能接G4,凤凰这些模拟器不,能得话那个接口就是ppm输出。
转发模式好像原版程序我没仔细看过不知道支持不。不过淘宝有家店做的openlrs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套件不光支持转发,还可以同时作为数传电台使用。你可以搜来看看

网友:
楼主级高人胆大

网友F:
楼主,能够PM我哪里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够PM我哪里买吗

才发现原来论坛把短消息接收设置改成默认是只接受好友的短消息了

网友G:
我也想用4463的模块来组,433距离不远就没什么意义了嘛,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楼主,能加一下你QQ咨询一下吗?

楼主:
重新查看了openlrs的资料,要把openlrs同时作为高频头接收机和数传电台,串口波特率不能高于57600.

已经用19200波特率连接飞宇41ap成功,不过只是在地面室内,没有实际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用4463的模块来组,433距离不远就没什么意义了嘛,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楼主,能加一下你QQ咨询一下吗?

我不用QQ的,旺旺号alucardzhi.m

网友:
用ER9X改一个

网友:
楼主真是好手艺啊,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H(2014-08-08):
楼主,对频按钮怎么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对频按钮怎么接啊

按钮接在a4和gnd之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按钮接在a4和gnd之间

我一直都没有对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都没有对上频

在设置软件里面能跟接收连上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设置软件里面能跟接收连上不

你好,我现在有时候能连上,就是在设置软件里RX链接正常,但是有时候又不,硬件的连线都没有动过。
RX链接正常的时候,接收输出没有反应,在软件里观测到控的输入信号是正常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现在有时候能连上,就是在设置软件里RX链接正常,但是有时候又不,硬件的连线都没有动过。
RX链 ...

要对上频接收机才有输出的,对不上频就要好好检查下硬件和操作了。比如我跟别人都遇到过,用的降压有问题电压不对。连电脑时是ftdi供的电所以工作正常,对频时用电池供的降压不对就不工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要对上频接收机才有输出的,对不上频就要好好检查下硬件和操作了。比如我跟别人都遇到过,用的降压有问题 ...

我是用的arduino nano,nano板子上有3.3V的输出,我直接用这个电源给si4432供电
我把2个板子刷成发射,连上电脑的RX都参数可调,一个发射一个接受就对不了频
测试的时候也是用的us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用的arduino nano,nano板子上有3.3V的输出,我直接用这个电源给si4432供电
我把2个板子刷成发射, ...

没理解你这句话"2个板子刷成发射,rx的参数可调".是说两个板子随便哪个刷成发射,另一个刷成接收都可以在设置软件里面连上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理解你这句话"2个板子刷成发射,rx的参数可调".是说两个板子随便哪个刷成发射,另一个刷成接收都可以在设 ...

写错了,应该是,2个板子刷成TX,连上电脑时都可以调TX的参数,但是一个TX 一个RX就是连不上
师兄你的QQ号码是多少,我加一下,你加我的也可以我的是1063544651,加我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写错了,应该是,2个板子刷成TX,连上电脑时都可以调TX的参数,但是一个TX 一个RX就是连不上
师兄你的QQ ...

没有qq,只有旺旺alucardzhi.m。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设置软件里面能跟接收连上不

大哥,我照你的帖子做了一对,发现些问题,想请教下你,我发射是按照外国人的图做的,接收是按照你的图做的,刷上接收固件后红灯亮了,看起来OK,好继续刷TX,TX刷好后连接也OK了,接下来我对频,先是TX按住按键,接上刷机板(相当于供电?),接着滴滴滴滴响绿灯跟着闪,然后给RX通上5V,再然后RX绿灯就亮了,可是到OPENLRSNG设置软件里总是提示连不上RX呢?刷的是3.7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哥,我照你的帖子做了一对,发现些问题,想请教下你,我发射是按照外国人的图做的,接收是按照你的图做 ...

你这情况还没遇到过,一般都是电脑上tx跟rx能连,对频对不上.操作过程呢

网友:
电脑连接顺序1、插线用OPENLRSNG刷接收固件.2、再插另块板刷TX固件。3、全部断电,按住按键(发射板上的A4-GND),注:这里据说蜂鸣器会响(确实有声音,但是声音好怪,不是滴滴响,是哒哒响而且好小声,现在干脆蜂鸣器去掉凭感觉),TX上电等几秒,再上RX的电,这时2块板都亮绿灯了,然后RX断电再上电就连上了,可以看到RX module栏的内容了。不知道我这样做对吗?

网友:
大哥,你刷的是哪个固件?

网友:
我觉得3.3v电压调到3.4会好一些低压损耗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写错了,应该是,2个板子刷成TX,连上电脑时都可以调TX的参数,但是一个TX 一个RX就是连不上
师兄你的QQ ...

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了,我好像解决了,我查328 和4432的电压,是不一致的,有些地方是3.3有些地方是2.9,我后来用外接的电源,重新刷固件,重新对频,没有问题了,但是让我蛋疼的是那个蜂鸣器响的声音不正常(声音小,还不是滴滴响,是嗒嗒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了,我好像解决了,我查328 和4432的电压,是不一致的,有些地方是3.3有些地方是2.9,我 ...

我的降压模块一般都调的3.27到3.3之间。电压过高也会不工作甚至损坏设备

网友:
我今天接控试了,先开控,再通接收的电,Tx Rx的绿灯都亮了,然后关控,2者的绿灯都灭了,看起来好像是连接上了的。是接舵机在接收上,接收的绿灯就会一闪一闪的,舵机也是一跳一跳的,不受控制的。舵机供电是另外接5v的

网友:
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一般是信号有问题,检查各个接线以及天线的焊接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后来焊好对频按钮后,拿到朋友的遥控器工作正常。但是不知道哪不对,D5和D6的led灯在连接电脑设置时会亮, ...

JR的ppm信号是负向信号,futaba的ppm信号是正向信号,开源的openlrs右边就有个ppm反向的选项,打勾就是FUTABA,不打勾就是JR

楼主:
引用 网友J:
JR的ppm信号是负向信号,futaba的ppm信号是正向信号,开源的openlrs右边就有个ppm反向的选项,打勾就是FU ...

还就是被这个勾弄糊涂了,别的做好工作正常的高频头不管打不打勾都可以随便接jr或者futaba的信号,都工作正常,灯也正常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就是被这个勾弄糊涂了,别的做好工作正常的高频头不管打不打勾都可以随便接jr或者futaba的信号,都工作 ...

FUTABA的话,应该是在Inverted上打勾的,两种ppm信号如下图:

JR的ppm

FUTABA的PPM

FUTABA的PPM应该是在这里打勾,默认是支持J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FUTABA的话,应该是在Inverted上打勾的,两种ppm信号如下图:

两个信号的差别是知道的,所以才迷惑随便我接jr还是futaba的信号进去,打勾或者不打勾用起来都没差别。也没去研究代码,不知道是不是代码里面已经自动识别两种信号了,这个打勾的只不过是开发者忘了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信号的差别是知道的,所以才迷惑随便我接jr还是futaba的信号进去,打勾或者不打勾用起来都没差别。也 ...

哦这样的话我就不清楚了,玩的没你这么深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信号有问题,检查各个接线以及天线的焊接

天线焊接绝对没有问题,连线我承认很乱,可是pwm信号会影响4432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线焊接绝对没有问题,连线我承认很乱,可是pwm信号会影响4432工作吗?

测了舵机工作时接收机aruino和4432的电压变化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测了舵机工作时接收机aruino和4432的电压变化没

电压基本没有变化,瞬间低0.02v左右,电压处理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压基本没有变化,瞬间低0.02v左右,电压处理好了的

那就摸不清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摸不清情况了

我以为我原来的电路布置得不好,我今天重新做了一个接收,用的还是原来的模块,还是一样的情况。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