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2200ma 的电池陪多大的kt板机合适

楼主(2014-06-29):
3s 2200ma 的
电池
陪多大的kt板机合适,谢谢

网友A:
好像Kt的没有。天翼好像有那种窄窄机身的,可以2200.不过属于中低级3d了

网友B:
KT板的翼展做到1100mm~1200mm就差不多。推荐Click机型,很飘。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最低60的翼展的F22也是飞的起来的,不过很不好控制,速度很快很容易失速,推荐75以上翼展

网友D:
KT翼展最大也就1M吧,再大好像淘宝没有了,自己做也不太好搞吧。
翼展1-1.2米的KT或EPP飞机应该都可以用3S 2200电池。
不过有点偏重,不及3S 1300好飞。

网友E:
kt板机很少用这么重的电池

楼主:
看来还是买小电池吧

网友F:
这个电池比较重,用来压重心的,我给翼展80cm的kt板飞翼用,以免头轻。常规布局用1300比较好。

网友:
330板机比较合适,我就是这样配的,爽飞,我还有很多打印图纸,想要的加Q:246287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