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6H 那款比较好

楼主(2014-06-29):
两款都是用6H芯片, 但天线不一样.
00010093天线有什么分别
0001天线那款比较大及重, 0093天线那款比较小及轻

网友:
最后一个吧,应该能放进那种塑料壳

网友:
同样求解

网友:
这个能给naza用吗。

网友A:
我用第一个,正常最慢10min搜星

网友:
目测小的就是为了能装壳

网友:
天线反射截面积不一样,前面的那个性能好,但是体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第一个,正常最慢10min搜星

10分钟??

网友:
错了,是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