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S360滑环云台***安装指南

楼主(2014-06-29):
恭喜您拥有了能进行水平轴360度不限圈旋转的蜻蜓S360滑环云台
当您首次使用蜻蜓S360滑环云台时,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关于S360滑环云台快速安装指南内容,并仔细理解,如有任何疑问请加QQ群:40347663咨询!

第一节 初步的安装

第二节 将S360连接到您的接收机

首先将6pin线的白色插头端插入控制器对应的插座上

其次是将6pin线的黑色插头端根据需要分别连接到接收机对应插针上

上述是以乐迪AT10接收机为例,介绍的连接方法,其他接收机的连接方法亦是一样。

按以上方法连接,可以使用蜻蜓S360云台的全部功能:
俯仰、滚转、方向、模式切换
如果接收机没有这么多闲置通道,你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自己最需要用到的功能。
比如,如果只需要用到俯仰控制的话,那么只需要接上GND线和A0线到接收机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问题:
1. GND线(地线)是必须连接到接收机上的,只接A0-A3插头接收机是不能传输控制信号给云台的。
2. +5V供电线,视情况选择接或不接。如果你的接收机有电源,则不接+5V,如果没有电源则要接+5V。
3. 请务必核对控制线的功能,不要接错,接错有可能损坏云台。初次使用时,应将绞在一起的信号线先松开,分别找到从GND到A3端口所对应的插头,在准确连接到接收机上并测试通过后,再重新绞在一起并妥善布置和保护。
4. Gopro AV信号输出线有两条:黄线和红线,黄线是视频输出线,里面跑的是Gopro的拍摄视频,连接到你的图传发射机视频输入端口上。红线是地线,应连接到你的图传发射机的电源负极上,切勿连接到正极电源上!!!否则有可能损坏Gopro!!!

点击订购蜻蜓1号S360滑环特别订制版3轴无刷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