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KT下单翼(视频)

楼主(2014-06-29):
       继上次KT下单翼,由于第一次做也因为自己凭感觉设计,所以飞了几个起落后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故在原机的基础上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优化改进,整体布局设计是没什么问题的(当然不讨论性能),其实这次是最大限度的按照FT的工艺制作,机翼也设计了上反角,实际觉得有无上反角对飞行基本无影响,只是因为有的机型要像真吧。过程也是拍了几个关键点,废话不多说,上图 一把尺子一只笔慢慢画,直角尺不能少

翼型是渐薄型翼尖最薄,翼梁这样设计的,4mm碳管加钱,强度没的说,用手掰不变形

机翼完成

        机身部分
机身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得正因此下刀得正,这样切口才是90度,下方对折加厚是为了装起落架。

楼主:
数据:翼展1000mm机长900mm整机重594g,电装:银燕2212KV980配1070桨(最好1400KV)花牌1550ma 白切机,涂装是我的一大败笔

楼主:
首飞视频,这次试飞是胸有成竹,中途两次差点撞电线,一次螺旋成功改出,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个下单翼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个下单翼高手啊

        哪里哪里,还没飞多久,只是比较喜欢下单翼,除了入门好小子就没飞过上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哪里,还没飞多久,只是比较喜欢下单翼,除了入门好小子就没飞过上单了

原来楼主的入魔机也是好小子啊?有没有图片,给看一下,我也想做一个耐炸的飞机,初定好小子了!

网友:
好飞机好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楼主的入魔机也是好小子啊?有没有图片,给看一下,我也想做一个耐炸的飞机,初定好小子了!

图片网上大把,好小子入门最合适了,结构简单耐炸易修复,后推机对降落要求低不装起落架也没事,安装完对关键部位加强就行。最后,你这么高级别还要入门?玩直机的?

楼主:
注意到你那纸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网上大把,好小子入门最合适了,结构简单耐炸易修复,后推机对降落要求低不装起落架也没事,安装完对 ...

我也就是级别高,其实真正的还是一个纯新手!我玩的是固定翼,下次做一个好小子练手去

网友B:
看过楼主之前的视频。在水塘旁边这么狭小而且车水马龙的空间也能起落自如。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楼主之前的视频。在水塘旁边这么狭小而且车水马龙的空间也能起落自如。佩服佩服!

有好飞场也不用到这飞了,不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