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间精确计算方法

楼主(2014-06-29):
飞行时间精确计算方法:                                 飞行时间=                 60
                                                                                 电机功率*轴数/电池瓦时数

下面举例说明:八旋翼飞行器   重量:9.6KG   选用朗宇x4110s电机  电池6S10000ma。
1、电机功率:是根据飞行器的重量计算的,可以根据厂家提供的参数做参考值。飞行器总重量9600g/8=1200g,当电机产生1390g拉力(悬停)时功率是155.4瓦注意:起飞重量一定要略大于飞行器的重量)。如果按照1520g计算(航线),就会产生177.6瓦 的功率。为了便于计算我们约等于178瓦

2、电池瓦时数wh:计算方法很简单(w=a*u)也就是电流*电压。某些电池上标注有电池的wh,但那是理想状态,最好要参照实际给电池充进去的电量数字比较准,比如6s10000ma电池。
理想状态10A*22.2v=222wh。实际上一块1万毫安的电池也就能充进去8千多毫安进去,已我的一块电池每次充8200毫安计算:8.2A*22.2=182wh

有了以上两个数据就可以计算了

航线时间=        60        =7.7分钟     约等于7分40秒     悬停时间=         60      =8.7       约等于8分40秒
                178*8/182                                                           156*8/182

此方法感觉还是比较准的,但还是仅限于参考。
4轴、6轴、8轴都可以计算,希望对各位模友有所帮助。记得看帖顶帖哦!

如果想知道电机的功率也很简单:公式已经有了,如果知道精确的充电量,也知道了飞行时间,这就是个x方程式,我用实际测试过,计算下来我的电机悬停功率是155瓦,很准的!!!

网友:
虽然觉得这不能算精准,但是还是顶一下楼主的用心

网友:
支持,其实就是简单中学的电学知识运用。

网友:
顶!好又学得一招

网友:
我做了个跟LZ类似的EXCEL表计算,只不过主要取的 桨效率,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A:
算了下,比较准的,我的四轴4450克起飞重量10000的电池,3.7报警降落14分钟,还是靠谱的,相差不是很大。还有楼主,4110电机,9.6公斤起飞重量超载了吧?

网友B:
想知道怎样算出每轴1520G的(航线)负载
楼主是实测嚒

网友:
哈哈,昨晚我就把这张表格给做出来了,计算了一下还是相对比较靠谱的,计算时间14分钟,实际飞行时间13分钟,挺一个

网友:
不错,我也算一下试试。

网友C:
记得还要计算上海拔高度、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环境温度、风力大小,最后一条,运气好坏

另:严谨的讲,英文单位大小写是有严格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下,比较准的,我的四轴4450克起飞重量10000的电池,3.7报警降落14分钟,还是靠谱的,相差不是很大。还 ...

x4110s400kv电机的最佳效率就是1200g*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怎样算出每轴1520G的(航线)负载
楼主是实测嚒

要看你是什么电机。然后依据厂家给的相对应的瓦数乘以轴数再除以电池瓦时数,得出的得数用60除以它就可以了。注:瓦时的计算要用你充进电池的实际安数乘以标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
...◥█☆█▅▄▃▁▁▁▁▁▁▁▃▄▅00▅▄▁
〓▇█████顶帖专用灰机。█████ ...

就看到机头机尾,没看出是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x4110s400kv电机的最佳效率就是1200g*轴数

就没想到厂家虚标?

网友:
技术贴,实际应用差不多。

网友E:
这个只能是理论吧,完全没有考虑现实存在的误差,只能当做指标数值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没想到厂家虚标?

虚标的情况还是有的,所以:1、数据只是用来参考。2、购买使用大品牌大厂家口碑好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是理论吧,完全没有考虑现实存在的误差,只能当做指标数值来用吧

你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这个理论值是相当准确的!

网友:
帮我算一下  4110S 400KV  6S 10000电池 1555浆 六轴 全重4.8KG 能飞行多长时间  悬停多长时间  谢谢

网友:
"ma" "毫安" 是什么单位?

网友:
虽不明,但觉厉

网友: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计算精确吗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
直接拿电流算更简单,不用来回乘电压

网友:
不明觉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还要计算上海拔高度、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环境温度、风力大小,最后一条,运气好坏
...

吹毛求疵啊

其实啥都不重要啊,人品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没想到厂家虚标?

虚标,我感觉多多少少都有点!

网友(2015-01-29):
插个书签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