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忙看看,这果冻怎么消除?

楼主(2014-06-29):
新手!机子装好有一段时间了,昨天抽空去飞了一趟,买不起狗,只能用FC40凑合了!

果冻比较严重,不知道是云台问题还是机架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调啊?

另外飞了几个来回,至少15分钟吧,有两个对角的电机有点烫,另外两个没温度,这正常吗?

楼主:
4108 KV480电机用的两块4S5000MAH并联,云台也直接接的动力电池

十几分钟飞下来,2号和4号电机感觉有点烫(40°左右),1、3基本没什么温度(30°左右)

网友A:
把云台 往机架中间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云台 往机架中间放。。。

这个。。。蛮难的。。。我看别人都是挂这个位置啊?

往机架中间放 的话我挂两块电池有点困难了

网友B:
呀,你周围都是楼,定点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呀,你周围都是楼,定点有没有影响?

GPS信号很好,不知道是不是重心没调好,定点略微会有点飘!

网友C:
换APC原装进口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108 KV480电机用的两块4S5000MAH并联,云台也直接接的动力电池

十几分钟飞下来,2号和4号电机感觉有点 ...

4个电机座从新做一下水平,因为4个电机座其中有2个不水平造成的用水平泡淘宝网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APC原装进口浆吧

穷屌丝一个,APC用不起啊,这价钱跟大疆的1555差不多。。。

做一下桨的静平衡能改善吗?动平衡太麻烦,没条件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个电杌座从新做一下水平,因为6个电杌座其中有2个不水平造成的用水平泡淘宝网有卖的

谢谢提醒,上次买水平泡居然缺货,用尺子弄的水平,可能精度不够,一会去重新调一下!

网友:
果冻就是画面抖动么~?

网友:
对角电机烫基本就是电机座不平

网友E:
可以试试换硬点的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换硬点的减震球

我用的飞越原装的,好像是有点软,这减震球可不好买

网友F:
把桨换成碳纤维的 或者木桨 从此告别果冻~塑料桨就算是APC的 也会有果冻的 因为塑料桨软 负载以后就会变形 你做的平衡再好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桨换成碳纤维的 或者木桨 从此告别果冻~塑料桨就算是APC的 也会有果冻的 因为塑料桨软 负载以后就会变形  ...

谢谢指教!如果换成S800那种折叠桨呢?这样方便外出携带

网友:
折叠桨要买好的

网友:
减震球感觉不匹配,换几个不同型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