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输出端三条线是否有极性

楼主(2014-06-29):
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无刷电机三根线颜色不同
如果有,请问用万用表如何判断

网友A:
没有极性区别。但是,当电机不是你所需要的转动方向时,你可以通过交换任意两根电机线来实现转换电机转动方向。为了再次插线不致差错,所以有的电机三根电机线颜色不一样,还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极性区别。但是,当电机不是你所需要的转动方向时,你可以通过交换任意两根电机线来实现转换电机转动方 ...

那是不是不同电机与同一电调,或者不同电调与同一电机,接法都不相同?

网友:
一样接的,三根线随便插。

网友:
无刷电调输出的是仿交流电。所以三根线是相位不同,用多踪示波器可以看到,只是波形不是正弦波。

网友:
当然有极性。只不过正和负一直在跳变而已。一般表量不到因为表读取和显示速度根不上而已。

网友:
有相位的吧!好一点的测电笔会显示ABC三相 相序!去五金店问问老板!

网友:
所谓极性就是三相的相位,有相位就有相序,也就是顺序,决定电机的转向。

网友B:
作为用户,真没必要在这问题上纠结。方向不对,随便对调两根就行了!

网友:
有颜色是为了让你记住转向,有些马些出线也是没颜色的。

网友:
是的,看转向,随便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用户,真没必要在这问题上纠结。方向不对,随便对调两根就行了!

活到老学到老嘛!还是DIY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