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看好乐迪充电器,问MAX6A电流是每一路电流还是总电流?

楼主(2014-06-29):
非常看好乐迪充电器,想做外场充电器,问MAX6A电流是每一路充电电流还是总充电电流?

网友A:
不了解,应该是每路电流吧,功率是300W还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应该是每路电流吧,功率是300W还是多少……

不对啊,8路X6A=48A,    12VX48A=576W    可CB86最大功率是216W  是不是我算错了?

网友:
怎么会8路?不是只支持最大6s吗?最大6路啊,同时插八块电池,也是共享这6s,每个s6安的电流

楼主:
乐迪是一次充8块电,每块电是几A?

网友(2014-07-29):
我的理解是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最大6A,那么如果只充一块电池的话就可以设置最大充6A的电流,如果8个插口都插上电池充电充电器设置并充的话,充电的总电流也只能达到6A。

网友(2015-03-16):
总共216W 3S12v 2200电池 =26W 一3S电池
216/26=8块3S电池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您好,CB86PluS是内置6路**电源,针对单个6s电池是每片电芯最大充电电流**6A。能同时插上8块电池,建议选轮冲模式,不需守候,CB86PLUS可自动帮您完成充电

网友C(2015-05-04):
引用 网友B:
您好,CB86PluS是内置6路**电源,针对单个6s电池是每片电芯最大充电电流**6A。能同时插上8块电池,建议 ...

不要这么外交部发言人的说话方式,我想搞清楚CB86PLUS的两种充电方式有什么不同,实际使用发现没有不一样,其实都是轮充,就是先充完一组再充另外一组,那么P开头的那个(同时充、并充)怎么理解?另外,就轮充来说,一组6S充电时总电流最大是36A?如果如想像中的并组是插上多少组都同时充的话,8组6S总电流岂不是36X8=288A?太扯了吧,那该怎么理解并充(同时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么外交部发言人的说话方式,我想搞清楚CB86PLUS的两种充电方式有什么不同,实际使用发现没有不一样 ...

您好!
乐迪CB86-PLUS并充是一个先轮充,后并充的过程。充电时,充电器会自动检测连接在每个平衡头上的单节电池电压,然后选最高的那节电池电压为标准轮流将其他每节电池先充到同样的电压值,然后开始并充。也就是说您现在充2个3S电池,检测的电压值分别是4.00,4.00,3.99;3.86,3.88,3.87V,那么检测出的单节最高电压值是4.00V,充电器充电时会先将其他未到4.00V的电池一节一节以轮充的方式充至4.00V,然后跳转至并充模式,所有电池并联充电,直至全部充满。
乐迪CB86-PLUS最大充电电流6A是总电流最大6A,可以同时充8组,支持1S-6S电池,因为平衡头承受的电压有限,为考虑充电时的安全性,我们设计成不论您充几S的电池,充电最大电流目前都只能到6A的。
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
乐迪CB86-PLUS并充是一个先轮充,后并充的过程。充电时,充电器会自动检测连接在每个平衡头上的 ...

问下,我的四块6s 10000mah的电池,最快多长时间能冲满呢?现在用的b6,时间太长,不知道乐迪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下,我的四块6s 10000mah的电池,最快多长时间能冲满呢?现在用的b6,时间太长,不知道乐迪怎么样

B6功率太小了,60W是CB86的三分之一吧,既然你的电池都是10A时的,至少要500W以上的充电器才好,不掏钱就掏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我的四块6s 10000mah的电池,最快多长时间能冲满呢?现在用的b6,时间太长,不知道乐迪怎么样

您好!
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关注!
CB86-PLUS的功率是216W,最大充电电流为6A。
理论上,一块6s 10000mah的电池,从3.7V开始充,大概60分钟左右可以充满呢(仅为理论值,最后的平衡还得看您的电池情况)
祝顺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6功率太小了,60W是CB86的三分之一吧,既然你的电池都是10A时的,至少要500W以上的充电器才好,不掏钱就 ...

看网上好多人吐槽乐迪充电器,不知道能不能入手,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网上好多人吐槽乐迪充电器,不知道能不能入手,求推荐

小电池用200W左右的充电器还是不错的,CB86,BC168,A6都比B6强,主要看性能稳定,保修便利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啊,8路X6A=48A,    12VX48A=576W    可CB86最大功率是216W  是不是我算错了?

物理没学好把
搜索
复制

每路6A的话功率计算是  4.2*6A*8路   =201w

你要算总的其实也一样  8S电池满电电压=4.2*8*6A=201W

简单来说你每片电芯给6A去充,事实和用6A充整个电池组是一个效果,因为电池是串联起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么外交部发言人的说话方式,我想搞清楚CB86PLUS的两种充电方式有什么不同,实际使用发现没有不一样 ...

自己物理没学好~~还怪别人官方,自己算的一对数字都笑死人了,装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网上好多人吐槽乐迪充电器,不知道能不能入手,求推荐

您好!
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关注!
您看到的吐槽应该是对之前的CB86哦,当时有一小部分CB86因来料的原因是有一些小问题的,充电有一节不能显示(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呢),后来有解决的哦,我们官方有发布信息的。
现在我们新出的是最新款CB86-PLUS,自上市后模友反馈都很好,平衡精度高,充电器自带保姆,充电方便省心,很多植保机,多轴模友都选择我们这款呢,绝对值得您拥有。
欢迎加入乐迪大家庭哈
欢迎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进行技术交流与讨论

网友(2015-06-07):
引用 网友F:
自己物理没学好~~还怪别人官方,自己算的一对数字都笑死人了,装逼啊~~

是没学好又怎么了,不懂就要问啊,我也有怪人家官方的意思了吗?只是问个明白罢了。是开始理解错了,后来不是开了个帖子说明了吗。而且实测总电流最高也不止6A啊。你不装逼那就别装逼还说人家装逼,人家再装逼也没装你MB

网友:
什么时候支持 记忆几组不同的充电参数, 和 同时充放电, 就像a6plus那样, 设3.85,把低于3.85的充到3.85,把高于3.85的放到3.8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啊,8路X6A=48A,    12VX48A=576W    可CB86最大功率是216W  是不是我算错了?

您的算法有问题吧。为什么是12VX48A呢?不应该是4.2VX48A=201W吗?我理解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