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6-29):
自制的橡皮筋飞机为什么飞不起来啊?

楼主:
翼展600,长度500

网友:
什么情况你也不说。。怎么确定

楼主:
飞个十米八米的就下来了,橡皮筋不是能飞一分钟的吗

网友:
太重而且没有翼型

网友:
好像升降 等舵面,有点上反角·

楼主:
需要做个翼行啊

网友:
拉力线是不是不对?橡筋要用好点的。

网友A:
重量?翼型?机翼安装角?重心?螺距?下拉角?除了外形差不多还有许多细节要解决。

网友:
我上次飞过2分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翼型?机翼安装角?重心?螺距?下拉角?除了外形差不多还有许多细节要解决。

赞同!有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我看用在这里很合适!

网友:
机翼不该用5mmkt板,太重,要用2mm以下的,吹塑板加木条比较好,而且要折弯,有翼型。
螺旋桨疑似装反了。

网友:
主翼有仰角吗?

网友:
没吃上气流

楼主:
正在改进中,就飞几米就一头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