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14db 平板天线 问题

楼主(2014-06-29):
   我用的是天地飞7的控 5.8g 600mw图传 蘑菇天线 一直用得不错 只是飞到800米以后会有比较多的雪花 想改善一下 就买了5.8g 14db 平板天线 今天试了下 居然受2.4g的干扰 换了多个频道都一样 距离越远干扰越大(20米之外 图像基本不用看了 都是横条)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我的和这个一样,也是很近的。是控的干扰原因吗

网友:
这个天线其实真的很坑爹,我的飞出去300米就完全雪花了,原因嘛,不知道,不过和没有装天线是一个效果啊,O(∩_∩)O哈哈~

楼主:
看来只能退了

网友:
LZ会不会买到山寨的啊。我的都不会,不过应该没像说的那样提高5倍距离

网友:
上一下实拍图看看,我买的没有任何问题,600mW用原装棒状天线,单平板接收,500m稳定无雪花

网友A:
我也有买一个,是X力电子的,情况跟你差不多

网友B:
我的5.8g14db天线也感觉效果不明显,用的鹰眼锐视,尽管大致对准了飞机,经常还是显示四叶草的信号更好,而且最远飞到一公里多,此时四叶草天线信号不好了,平板天线这边一样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买一个,是X力电子的,情况跟你差不多

那你现在是退了 还是继续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是退了 还是继续在用?

没有退,因为时间比较久

网友:
5.8g 11db 平板天线怎么样

网友:
我的也是,我打算用433

网友C:
433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控也是2.4G

网友:
看来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情况,还68块买的。真心不如四叶草。我的是110左右开始雪花,控是天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33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控也是2.4G

如果是天地飞的遥控器,不用试了,天地飞2.4G容易受图传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天地飞的遥控器,不用试了,天地飞2.4G容易受图传干扰的

你的意思是必须用43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5.8g14db天线也感觉效果不明显,用的鹰眼锐视,尽管大致对准了飞机,经常还是显示四叶草的信号更好,而 ...

换独立接收会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独立接收会有惊喜。

当时可是为了增加图传距离才重金换的鹰眼双路接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时可是为了增加图传距离才重金换的鹰眼双路接收啊

我用这个双接收只能到500米,换独立接收2k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是退了 还是继续在用?

没来得及退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个双接收只能到500米,换独立接收2km

明天试试,真是这样就有点坑爹了

网友:
我的5.8G平板还没拉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