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平衡充配什么电池包?

楼主(2014-06-29):
我想买个电池包,现在用的是a6充电器,充电器上写面着输入电压是12V-14V.我究竟要买怎么样电池包才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A:
A123,4S,也就是磷酸锂铁电池,充满单节是3.6,4S如果充满的话14伏多一点,A6会报警,报一会就好了,如果不想报警的话充到3.5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23,4S,也就是磷酸锂铁电池,充满单节是3.6,4S如果充满的话14伏多一点,A6会报警,报一会就好了,如果 ...

磷酸锂铁电池可以用a6充电?就是用4s充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磷酸锂铁电池可以用a6充电?就是用4s充电吗

恩可以的你设置下充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可以的你设置下充满电压

充电模式需要改吗?除了设置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模式需要改吗?除了设置电压

就平衡充就好了,基本需要开最大充,不知道你用多大的,我们用20AH4S充3300 6S电池大概能充4 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