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暴力飞 定高模式掉高

楼主(2014-06-29):
apm用定高模式  当快-速向前飞行  然后反打舵急停   会掉高  大概掉50-100cm   姿态稳定后就恢复高度  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反正我的也掉,正常不正常就不知道了

网友:
正常情况

网友:
掉是因為動力不足以保持升力了,   穩定下來後升回去吧.

楼主:
但是不开定高模式  然后急停就不会掉高度  反而会升高一些。。。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上教程

网友A:
正常的,急停时各个轴加速度变化太快,通过运算得到的欧拉角跟实际欧拉角偏差会增大,导致z轴纯加速度不准,而APM最终是控制z轴纯加速度来控制高度的,所以只要开高度增稳,这种急停下肯定不会100%保持高度,这是正常的。如果不开高度增稳,那么飞行过程中高度如果保持不变,那么升力的垂直分量与四轴重力相等,急停后由于升力由飞行时的前倾转为接近垂直向上,而你油门值没变,总的升力没变,那么垂直方向上的升力分量就大于四轴重力,自然会上升。

网友:
7楼正解,这是由于飞控接管的结果,正常的。其实所有飞控都会有这么一条说明:“请在开启定点/定高模式之前达到比较稳定的悬停状态”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突然改变控制而产生的掉高。开了定高定点油门不让动也是一样道理,防止改出后突然掉高或者爬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急停时各个轴加速度变化太快,通过运算得到的欧拉角跟实际欧拉角偏差会增大,导致z轴纯加速度不准 ...

专业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