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 主轴与中联连接松动怎样处理

楼主(2014-06-29):
亚拓500PRO fbl  主轴与中联的连接只通过一只螺丝连接不够紧密旋翼头有点晃动,不知大大们怎样处理?

网友:
我在中联里加入了适当厚的垫片,刚好把主轴和中联内上下的矿量给填充上了。

网友:
可以找个长螺牙的内六角螺丝替换后锁紧,最好还是更换中联。

楼主:
只锁一个点怎样都不会紧的,其他中联相位那里还有2粒螺丝锁紧

楼主:
yes,你是谁

网友:
小莫咯。h

网友: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我是找个薄塑料袋,剪了一小块缠在主轴顶端,解决的,因为缝隙非常小,拧又拧不紧

楼主:
仔细研究中联与主轴链接部分开叉大了致使间隙,最后用台钳伺候把开叉间隙收小基本上可以达到要求,模友们可以试试。上台钳是最好用木片垫上以免钳话中联

网友:
建议还是更换

网友:
更换用什么替代品?

网友A:
质量问题 吗
?!?!?

网友:
好深奥 不懂呀

网友:
中联锁紧螺丝用错了,主轴包里两颗螺丝,长的装在大齿盘下面,短的装中联位置就OK

网友:
长的细一点,短的粗一点

网友:
还是换个飞越的中联算了。亚拓故意的,搞那么大个开口。

网友:
商家都算好了的'什么样的尺寸什么样的设计容易坏他们最清楚了'大家只能总结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问题 吗
?!?!?

炸鸡问题

网友B:
可以找个长螺牙的内六角螺丝替换后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