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运动版P51,看好空机+收放+舵机

楼主(2014-06-29):
想自己配个电机电调  请问什么合适

网友A:
新手吗?这机机可不适合新手哟。若要问电机电调等如何配置,得先知道你要买的是那个牌子的P51?尺寸和起飞全重等基本情况,不然没法说。且你买的时候卖家应该会列出推荐配置的呀?

网友:
PNP吧,你电机买回来不一定配飞机上的安装孔

网友B:
很巧,我今天第一次飞了P51,以前从没飞过固定翼,只飞过电直到航线水平,今天2电5次起降,都非常顺利,不过降落不太好。我认为,只要模拟器可以起飞降落,航线不错舵,这飞机基本没问题~~~

网友C:
建议买高速带电机版本  原装电机有两个好处 1  价格便宜质量尚可;2 带原装桨罩夹具。  我就买了个不带电机版本  双天电机装上了  桨用不了  桨罩装不上。
电调建议70A  我买了个 天行者80A装上了 一百多块钱  ubec 5V5A  感觉挺好   拖6个9克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吗?这机机可不适合新手哟。若要问电机电调等如何配置,得先知道你要买的是那个牌子的P51?尺寸和起飞 ...

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高速带电机版本  原装电机有两个好处 1  价格便宜质量尚可;2 带原装桨罩夹具。  我就买了个不带电机 ...

好嘞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巧,我今天第一次飞了P51,以前从没飞过固定翼,只飞过电直到航线水平,今天2电5次起降,都非常顺利,不 ...

恩 就是看他比较好飞 可快可慢  降落得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