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鸟啦!!!升级无刷了

楼主(2014-06-29):
原配动力飞了一个月就开始飞不高,飞完电池电压3.98V,没办法升级原厂无刷套装,买回来十分钟搞定,动力不错,还没开飞,高速转动的大桨就先在我的手上留下点纪念!!

一组电下来才三分钟 ,但可以飞高了,下来电池电压3.77V,对了我用原电池飞,这时间也太短了,是电池容量小 ,升级400mah的电池,还是哪没有调好,前几天看有人用无刷 飞了十几分钟,这位大神来帮帮忙啊!!!!

楼主:
小JJ就是小啊,不小能叫小JJ吗?

小是小,有的功能都有啊!!!!!!

楼主:
升级无刷后,我发现原来的螺距不行,加大了一点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3136475 你看下吧!我原厂240mah电池+原厂无刷,能悬停8分钟!

网友:
如果飞行时间一直很短的话就试试去除mini主板上那个低压保护电阻吧,一般去除了那个电阻mini的续航都会提高很多,我有台mini也是玩了一段时间续航就变得很短,后来去除了那颗电阻续航才提高的,这是其中一种可以解决mini续航时间短的方法,其他方法没试过不知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