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腾30安电调

楼主(2014-06-29):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同样都是30安的飞腾电调,有一个启动声音跟别的不一样。而且电机转会卡。这是电调坏了还是?收的二手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校准一下,然后做替换测试,确定是电调异常还是电机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然后做替换测试,确定是电调异常还是电机异常。

确定电机没问题,现在问题是不能做油门行程。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电机没问题,现在问题是不能做油门行程。该怎么办?

那就很遗憾只能考虑换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