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烧了!!!怎么检查,应该可以修吧

楼主(2014-06-29):
今天在装机的时候没在意 估计电调上插在APM上插反了  现在APM连不上电脑   ABC在刚上电的时候微亮一下 就暗了。。。 我该咋么办

网友A:
电源芯片坏了,TPS79133,右下边那个5脚的芯片

网友:
然后导致陀螺仪损坏,在终端里面的test可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坏了,TPS79133,右下边那个5脚的芯片

大神 可以换么》?

楼主:
我用数据线连上APM   这个元件发热严重

网友:
能换,百度bga 手焊教程,不过估计买工具钱都够送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数据线连上APM   这个元件发热严重

额,你圈出来的发热器件是晶振

网友:
APM很难修,要用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圈出来的发热器件是晶振

这玩意发热 是不是我的板子废了?

网友:
我还准备入手apm看样子怕了

网友C(2014-08-05):
楼主 你修好了吗?我也出现这种问题唉。。。。。。。。。。。。。。。。。。

网友:
估计是板子的走线有的地方被烧断了,那样的话估计板子就废了

网友D:
我现在感觉APM太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修好了吗?我也出现这种问题唉。。。。。。。。。。。。。。。。。。

板子以废

网友:
wuhoh 悲剧了

网友:
一级一级的检查供电看3.3等等电压正常不。慢慢排查。
按理串了1A40V的二极管,反接没那么容易全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感觉APM太娇气

小作坊生产的山寨APM基本上都是用拆机零件做的,不娇气才怪。xxd的电调是用什么元件做的用过的都有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