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前辈帮忙解决 450 左右抖动 问题!

楼主(2014-06-29):
机型是pro 450
舵机是 银燕ES09MD数字舵机
无副翼系统 亚拓3gx4.0版本
<问题是 开3D时 就 左右 抖的很厉害。副翼敏感度 + - 也是一样的。是不是舵机的 问题呢?还是 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舵机臂或球头有松动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或球头有松动现象吗!

舵机臂和 球头 也没有 松动啊 难道 舵机臂 换个 金属的?

网友:
大槳夹太累吗!

楼主:
悬停时 没什么问题 就是开3D 转数快的话 就左右抖

网友:
你用银燕舵机飞直机?T_T

楼主:
什么意思?没太懂

网友:
可能是震动引起的.你可以用两片3GX泡棉试试看。

网友A:
把大桨拉正.在拿起机身体抖一抖.看看大桨己自落下吗,假如不会落下就是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桨拉正.在拿起机身体抖一抖.看看大桨己自落下吗,假如不会落下就是太累了。

是 很紧 我把螺丝拧的

松开 在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震动造成的

网友:
大桨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