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问问,977换主板海绵的原因是啥

楼主(2014-06-29):
为何需要换掉海绵才能更好的锁尾,震动大好点还是小好点,好像原厂海绵的减震很不错,换掉后为嘛飞不了6轴!飞3轴的时候震动不影响陀螺仪工作吗!!!!求赐教

网友A:
原海绵太软,特别是飞行一段时间以后,造成稍有震动主板就跟着震动,造成锁尾性能严重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海绵太软,特别是飞行一段时间以后,造成稍有震动主板就跟着震动,造成锁尾性能严重下降。

可是如果换了双面胶后貌似变硬了,传递过来的震动岂不是更大,还有,为嘛换了海绵就飞不了6轴啊

网友B:
一般减震棉偏硬些对3D有利,较软的减震棉在剧烈飞行时主板会有微幅的晃动,影响动作的精确性。软的减震棉一般吸震效果好,对6轴传感器干扰较小,在温柔飞行时对锁尾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减震棉偏硬些对3D有利,较软的减震棉在剧烈飞行时主板会有微幅的晃动,影响动作的精确性。软的减震棉一 ...

这是一语破的啊,懂了

网友C:
原厂海绵翻的猛时,机身会有点头现象,翻特别猛时会点两三次头。
手边没有双面胶了,只好用橡皮筋束紧了,练习3D之前还特意试了一下六轴模式,跟原厂完全没区别,而且3D翻的猛些也很少出现点头现象。
哪天买配件在换双面胶,不换不太好看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海绵翻的猛时,机身会有点头现象,翻特别猛时会点两三次头。
手边没有双面胶了,只好用橡皮筋束紧了, ...

哦哦,谢谢

网友D(2020-12-02):
引用 网友B:
一般减震棉偏硬些对3D有利,较软的减震棉在剧烈飞行时主板会有微幅的晃动,影响动作的精确性。软的减震棉一 ...

没想到这海绵还有这么大的玄机,好像关于海绵的讨论很少啊,我只搜到本帖和这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A6%2B%BA%A3%C3%E0

这海绵真的要卖成进口价?
有人可以补充下替换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这海绵还有这么大的玄机,好像关于海绵的讨论很少啊,我只搜到本帖和这个http://bbs.5imx.com/foru ...

6.0X2XxcocrVGD回寳或點击url链 https://m.tb.cn/h.4U9WY3P?sm=59dff7 至浏览er【黑海绵自粘单面胶带真空吸盘柔软防火阻燃慢回弹家用电器汽车防尘】

你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