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一问,大家雕刻机怎么切碳纤板的呢,1.5mm厚的板子不能一次切?

楼主(2014-06-29):
转速调最高了,用1.5mm的玉米刀切1.5mm的碳纤板,一次切穿。跑了一圈后,孔距偏了将近30mm,好像是丢步了?是刀具盾的原因还是碳板不能一次性切这么深呢,请教下大家,谢谢,1500w的主轴

网友A:
这肯定是丢步了,换成伺服电机就不会发生丢步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丢步了,换成伺服电机就不会发生丢步现象了

不懂,那碳纤板是怎么切的呢,谢谢

网友B:
看给进,失步了速度就调慢点再分层洗··1层1MM,我洗亚克力是这样的

网友:
没且过     貌似要用合金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给进,失步了速度就调慢点再分层洗··1层1MM,我洗亚克力是这样的

我在泡沫上切了一次,没问题的,用碳纤切就丢步了,碳纤应该比亚克力还硬,估计我一刀太深了,我再试试分层切看看,谢谢

网友C:
试试转速高点进给慢点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转速高点进给慢点看看效果

正在摸索,谢谢哈,不知道别人怎么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摸索,谢谢哈,不知道别人怎么设置的

我刚刚入手雕刻机还没到货,回来也准备雕碳纤板的,到时候多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入手雕刻机还没到货,回来也准备雕碳纤板的,到时候多交流啊

我也搞得一头雾水中,

网友D:
据说碳纤维的板子非常硬,一般人不爱加工。据说加工一个四轴得费几把刀。而且飞沫满天飞,吸入肺中对健康还不好。所以,貌似雕刻机的人不爱代加工碳纤维板子。还有你说亚克力能雕,我印象中亚克力那也没强度啊。我印象中碳纤维比铝难加工。都是印象中啊。

网友E:
我也觉得碳纤维难搞,我搞过玻纤,没多久一把刀就钝了。气死,我的主轴也是1。5kw的每刀切铝都是0.3mm 楼主1.5mm直接一刀恐怕有点不靠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碳纤维难搞,我搞过玻纤,没多久一把刀就钝了。气死,我的主轴也是1。5kw的每刀切铝都是0.3mm 楼主 ...

因为材料摩擦力大,热传导速度慢,热量积聚就容易钝刀了。我以前用电磨夹高速钢玉米铣刀,切过碳纤维,不注意控制压力的话很容易刀头就发红报废的,而且粉尘非常厉害,我现在考虑的是加切削液不知道能不能好切点。等下周机器到了就着手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碳纤维的板子非常硬,一般人不爱加工。据说加工一个四轴得费几把刀。而且飞沫满天飞,吸入肺中对健康还 ...

已经费了几张碳板了,越加工越慢,貌似刀盾了,最后就丢不,搞老半天没一张像样,一张板子切两次的话,起了好多毛刺,头都大了,不知道咋整,是不是刀便宜的原因呢,我一把玉米刀才五块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碳纤维难搞,我搞过玻纤,没多久一把刀就钝了。气死,我的主轴也是1。5kw的每刀切铝都是0.3mm 楼主 ...

一刀切和两刀切都试了,一刀切会丢步,切两次的话,每次0.8mm,一张碳板没切完就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刀切和两刀切都试了,一刀切会丢步,切两次的话,每次0.8mm,一张碳板没切完就钝了。

你用的什么的切割参数呢?多少转 F多少?

网友F:
我们切碳板一刀1毫米,合金玉米刀,跑的不快,不间断加水冷却

网友G:
2mm 钨钢柱刀,少吃多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的切割参数呢?多少转 F多少?

怎么切都不对的样子,正在探索中,目前f7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切碳板一刀1毫米,合金玉米刀,跑的不快,不间断加水冷却

雕刻机没水槽,这下就惨

楼主:
引用 网友G:
2mm 钨钢柱刀,少吃多跑

就是用钨钢刀,很快就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雕刻机没水槽,这下就惨

水槽简单,超市找个不锈钢方盘 稍加改造就可以当水槽用了,放在工作台上面用螺丝安装

网友H:
我用简陋的小主轴切碳纤板没有如何压力。用1.5mm的2刃钨钢刀,3mm一刀透,F200、主轴转速15000rpm。很顺利,只是有少许毛刺,沙皮很容易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简陋的小主轴切碳纤板没有如何压力。用1.5mm的2刃钨钢刀,3mm一刀透,F200、主轴转速15000rpm。很顺利 ...

转速不够或者刀钝就容易起毛刺了,我发现18000转的话,用新刀,开始时是没毛刺的,加工了大概半张后就有毛刺了,不知道刀是否太烂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槽简单,超市找个不锈钢方盘 稍加改造就可以当水槽用了,放在工作台上面用螺丝安装

外面被人在加工的好像也没加水,在家里弄的,怕太脏不好搞,看看到时换其他刀能不能搞定了

网友I:
这个我非常了解,碳纤维很费刀,必须强制冷却,水即可。
刀具最好是粗砂轮,靠磨而不是挤压(金属铣削和车削本质上全都是靠刀具比材料硬强行挤压切除的)来加工。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雕刻机没水槽,这下就惨

我们的雕刻机也没水槽,用矿泉水瓶挤的,保证刀能碰到水就行,不用担心水到处流,雕下来的碳粉会吸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用钨钢刀,很快就钝了

玉米刀摩擦面大,热量积聚过多,过热刀就钝了,碳板最好还是整块泡水里加工,碳粉很小,吸尘机开着也不好使,危害太大了,健康问题风险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非常了解,碳纤维很费刀,必须强制冷却,水即可。
刀具最好是粗砂轮,靠磨而不是挤压(金属铣削和车 ...

明白了,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雕刻机也没水槽,用矿泉水瓶挤的,保证刀能碰到水就行,不用担心水到处流,雕下来的碳粉会吸水,
...

好的,我也来个瓶子喷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玉米刀摩擦面大,热量积聚过多,过热刀就钝了,碳板最好还是整块泡水里加工,碳粉很小,吸尘机开着 ...

谢谢建议

网友:
我用玉米刀+切削液冷却,转速必须5000以上(我那机器最大才3000转悲哀...所以F值要很小),用1.5mm的玉米刀还是把F值从F100开始试验吧,F值太快刀会歪来歪去的(悲剧的直接断刀)。

网友J:
可不可以试试上下加木板,压实,然后一刀干,但是转速低点,进给小点,试试看可以不,你可以先拿费了的试试,不然方法不行,你又浪费材料老,这是机加中对薄板加工的一种方法,

网友I:
大家对玻纤和碳纤维复合材料不了解,简单介绍下。

玻纤和碳纤维复合材料由纤维和基体组成,大家常见的基体是酚醛树脂(玻纤居多)和环氧树脂(碳纤基本上都是)。就好比是钢筋和水泥构成混泥土,纤维就是钢筋,是主要受力单元,水泥就是基体,是传递力和保持结构形状的作用。

常规树脂基复合材料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耐高温(专门耐高温设计不论),一旦高温,由树脂固化构成的基体就会变软,基体变软,纤维本来就是柔软的,这时候要切断纤维就很困难,因此对刀具磨损非常严重。
因此要想切割加工,必须让材料保持在冷硬的状态下,冷却是必不可少的。砂轮类刀具必须转速高,低速切削效果不好。

由于复合材料中纤维的含量非常多(单根纤维大概就几个微米的直径),所以最佳的加工方法是靠砂轮来磨削。否则任你什么合金刀具也不耐磨。刀具磨损后的表现就是毛刺增多,切削效率地下,刀具移动速度太快,材料还没来记得充分切掉,这样就会导致加工出来的尺寸和表面光洁度都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家对玻纤和碳纤维复合材料不了解,简单介绍下。

玻纤和碳纤维复合材料由纤维和基体组成,大家常见的基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不可以试试上下加木板,压实,然后一刀干,但是转速低点,进给小点,试试看可以不,你可以先拿费了的试试 ...

估计不行,一层碳纤都需要切几次了,还叠加更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不行,一层碳纤都需要切几次了,还叠加更惨

我的意思是把碳板夹在两块木板之间,我就得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4-09-11):
2200W主轴,转速8000左右,F1000,3.175标准玉米刀,深度一般控制在0.6-0.8mm之间,液冷,每张碳板1把刀,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也用过高硬度的2刃立刀,效果不好

网友K:
你的雕刻机是什么配置?

网友L:
一般来说1.5千瓦主轴切割非金属不可能失步的,除非你的驱动器不咋滴,常规来说f2500以下小菜一碟啦,不过加工碳纤板最好选用小的合金铣刀(温馨提示,碳纤屑切勿靠近皮肤,要不然抓痒会抓得很过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来说1.5千瓦主轴切割非金属不可能失步的,除非你的驱动器不咋滴,常规来说f2500以下小菜一碟啦,不过加 ...

已经满身起红疹了。。什么药都无效,现在慢慢不会中,玻纤好切得多,尘也好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雕刻机是什么配置?

不知道,1500w主轴,usb的,f值最大只能900,要不出错,步进电机的,切的速度慢,

网友M:
0.8kw的主轴,雕2mm碳板,一次吃透。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M:
0.8kw的主轴,雕2mm碳板,一次吃透。无压力。

一刀切我这一会就钝刀了丢步了

网友(2014-11-04):
加冷却液~

网友:
感觉像是步进电机力量不够,不知是驱动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我是普通的57步进电机的光轴机,4mm以下的刀哪怕是被掰断了都不会丢步。还有就是碳纤维硬度很高,对刀具磨损非常厉害,我以前雕玻纤板钨钢刀磨损都很可观了,更别说碳纤维。

网友:
我一直是F300 吃刀0.5MM每次 还好,用的2手刀具,300W的主轴。。1.5M的玻纤 碳纤都没压力。

加工1.5玻纤,做了个吸尘,减少切割时的扬尘
http://www.tudou.com/v/FoVeFOSsk6I/&rpid=15562245&resourceId=15562245_04_05_99==.html

网友N(2015-06-12):
引用 网友I:
大家对玻纤和碳纤维复合材料不了解,简单介绍下。

玻纤和碳纤维复合材料由纤维和基体组成,大家常见的基 ...

这篇文章是在哪里看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篇文章是在哪里看到的啊?

我买了一本书上写的《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网友O:
下切少点。F就上来了。。粉末弄到手上用胶带粘几下,洗手也可以。但颗粒较小,比较难清理,胶带还是很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下切少点。F就上来了。。粉末弄到手上用胶带粘几下,洗手也可以。但颗粒较小,比较难清理,胶带还是很给力 ...

带手套

网友(2015-07-23):
引用 网友H:
我用简陋的小主轴切碳纤板没有如何压力。用1.5mm的2刃钨钢刀,3mm一刀透,F200、主轴转速15000rpm。很顺利 ...

兄台用的雕刻机哪里买的,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简陋的小主轴切碳纤板没有如何压力。用1.5mm的2刃钨钢刀,3mm一刀透,F200、主轴转速15000rpm。很顺利 ...

fib 中将 你这个简陋的无动力小主轴  是在哪里买的 ?还是自己DIY的

网友C:
看看我的吧。3mm玉米铣刀加水 24000转 2.5mm碳纤板一刀切的,切碳纤关键是热量,干切刀都能烧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吧。3mm玉米铣刀加水 24000转 2.5mm碳纤板一刀切的,切碳纤关键是热量,干切刀都能烧红的

刀不用这么粗吧,2mm觉得都顶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刀不用这么粗吧,2mm觉得都顶天了

2mm也可以啊,就是我懒得换刀钻完3mm孔后直接用它走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m也可以啊,就是我懒得换刀钻完3mm孔后直接用它走刀了

2mm一样打m3孔呢,我是一根1.5mm全部走完

网友P:
我的雕刻机加工铝件都是螺旋下刀,一般看加工的行程给下刀量·比如铣一个10mmX10mm的方孔,一刀0.5mm。这些下刀什么的都要根据加工的东西大小,材质什么的来定的!